计算精度

楼主(2011-11-30):
设备:XXD2212 KV1000无刷、XXD HW30A电调、1045正反桨、3S电,已做Y6试飞还可以。想改成米6,那个更好飞?从机架看,米6肯定比Y6重,是不是越重越稳?
另:Y6改Y4(省两个
电机
和电调)若设备相同,则动力小了,Y4能飞起来吗?

网友A:
第一。。别误会电机多就等于动力足。。这是很错误的观点。。你上3S的话一个致命因素在于 电机多分薄了电力供应 导致电机相应转速下降 等于感度降低 如果你不升压的话 可能X4会更稳。
第二。。绝对不是越重越稳。。越重机子下坠力越厉害。。越影响操控。。
第三。。Y4 俺试过了。。绝对能飞。就飞了一个起落。。回家立即拆卸。。头重尾轻跟平衡Y6没法比。。降落不好降。。稍微降差一点就废桨。。不知如何处理好脚架合理安装。。就是不舒服。。后双电机差速变向。。一个字“呆” 跟Y3的机动性无法相比。。
要稳的话 我推你上米6试试!!

楼主:
好建议,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