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几款航拍云台的舵机

楼主(2011-11-30):
老可菜鸟一个,在坛子里泡了很长时间,很多东西没学透,现在,本人自制了一个四轴机架,准备还自制一个简易航拍云台。看了很多店家的舵机,越看越糊涂,因此想请坛子里的高手推荐几款舵机(质量价格适中),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哈!老可先在此谢过了!

楼主:
众多高手还真吝啬啊,把沙发留给本人。。。

楼主:
把藤椅也坐了,还在等高手.......................................

网友:
坐等高手,顺便顶起

网友A:
这个与要带多大的相机有直接关系,另外是要增稳用还是改变拍摄视角用也有关系

1:如果是增稳用,可以说越大的力矩,越小的虚位越好。
一般如futaba 9255.当然价格也就不会太便宜。 但不是说用上这样的舵机就能出好的图像,还有减震措施,云台的结构设计与阻尼调整等。

2:如果是调整拍摄视频角度,那么12g的舵机,拉动卡片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要带多大的相机有直接关系,另外是要增稳用还是改变拍摄视角用也有关系

1:如果是增稳用,可以说越大的力矩,越小的虚位越好。
一般如futaba 9255.当然价格也就不会太便宜。 但不是说用上这样的舵机就能出 ...

谢谢阿彬的指点!我的想法是:做一个简单的云台,能控制卡片机保持平稳就行,当然,在此基础上能做到增稳更好了!可能是我的表述没有说清楚,众多高手觉得回答太宽泛了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