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原地打转

楼主(2011-11-30):
自己组装的450山寨机 啥牌子不知道
启动时当油门20%时原地打转的很厉害 调节感度旋钮微乎甚微 方向舵反向満舵勉强抵消
油门开到一半几乎像陀螺了
本人是新手 刚入魔不久
陀螺仪
是 GY401
舵机
是933 锁尾舵是922的
向各位大大请教下

网友A:
陀螺仪正反向开关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和楼上说的陀螺反向,二是传动皮带安反了,也就是所谓的尾桨反转了,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B:
ls的很正确,我也遇到过,拨陀螺反向开关,还有控上的陀螺反向试试

网友C:
就上面说的那2种可能了

网友D:
看看遥控器感度设置是不是锁尾?,401自检后是红灯长亮,如果是,再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E:
多数皮带装反了。大桨顺时针,尾桨倪时针。检查下看看。

网友F:
看看皮带方向,上电,用手移动机尾,看是否陀螺方向,最后看尾舵中立点,非锁尾模式,看尾桨夹角是否在6到10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