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雕刻机铣出一个凹陷的方形?

楼主(2011-11-30):
如题,不管用什么刀都是圆角的,郁闷中.凹陷的方形没办法铣了吗?知道的朋友请说说,尽量详细点,菜鸟来的,太深刻就不懂了

网友:
这问题好像在哪儿看到过!无解!圆刀怎么都是有圆角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什么讨论的,很多人也问过我,圆刀加工阴角必然有个R,关键是看你铣出这个凹槽的目的是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钢尺嵌进去,钢尺才0.96mm的厚度

网友:
铣不出来,可以用别的方法,比如电火花!

网友:
如果对角没要求的话 可以把角多铣一点 铣出个豁 虽然不是直角 但至少不会干涉方形了

网友:
6楼的达不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
求现实的解决方案,貌似8楼的还可以

网友B:
四个角弄成这样就行了

网友:
需要角的话 就四个角打上孔

网友C:
林大夫,先要看这个角是干什么用的,才能确实能不能多铣点吧。
非要这4个直角用镶拼的方法也可以,就是四个角铣出四个大圆然后镶进去四个直角,或线切割方孔后在把底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角弄成这样就行了

打孔打不準
若要打孔不如把配合的四方體邊角磨一下更快

其實大多是不能鑽或磨的工件
才會要求正確的直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钢尺嵌进去,钢尺才0.96mm的厚度

把钢尺要嵌入那部分的角给锉圆了,再嵌入不就刚好了。

楼主:
嵌钢尺进去是测量用的,不能偏了,所以嵌合度越高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林大夫,先要看这个角是干什么用的,才能确实能不能多铣点吧。
非要这4个直角用镶拼的方法也可以,就是四个角铣出四个大圆然后镶进去四个直角,或线切割方孔后在把底堵上。

我在藤椅那楼已经说了,要看你什么用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唉一帮机盲。。。。。。。
解决楼主问题需要钳工(模具钳工闪亮登场)
其实工厂的做法就是钳工把每个圆弧用锉刀俢直!这道工序叫“修边”和“研磨”“抛光”是模具钳工的三大法宝!

楼主说的是怎样用雕刻机,这里的人傻也不至于傻到不知道用锉刀能修直角,如果楼主问的是用雕刻机结合什么工具你的答 案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藤椅那楼已经说了,要看你什么用途
不好意思,是我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怎样用雕刻机,这里的人傻也不至于傻到不知道用锉刀能修直角,如果楼主问的是用雕刻机结合什么工具你的答 案就完美了

嵌进去是为了特殊用途测量用的,用的时候不能松动,所以嵌合度越高越好
挫掉直角自然是会的,但是要和圆弧吻合,就不太会了

网友:
嵌钢板尺啊??

那要什么精度

钢板尺一头是圆的不用考虑了

方的一头 用打孔的方案也行 用锉修修也行 找个小直径的刀雕出来 然后修修尺子尖 也行

固定可以用双面胶 简单牢靠

网友:
5轴机,V刀清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嵌进去是为了特殊用途测量用的,用的时候不能松动,所以嵌合度越高越好
挫掉直角自然是会的,但是要和圆弧吻合,就不太会了

如果只是为了不能松动,而你又只想用3轴雕刻机来干这个,如我上面的图那样的4角处理肯定没问题
其实这种加工办法我们经常遇到,比如角尺的内角,精密平口钳的内角等,我做机箱装船型开关的方孔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不知道铣成这样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怎样用雕刻机,这里的人傻也不至于傻到不知道用锉刀能修直角,如果楼主问的是用雕刻机结合什么工具你的答 案就完美了

大夫,怎这样折腾行不:
主轴停下来,不夹刀具,加上一个小方锉,Z轴上下来回跑,XY慢慢进给

网友:
嗯你那样要插到过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夫,怎这样折腾行不:
主轴停下来,不夹刀具,加上一个小方锉,Z轴上下来回跑,XY慢慢进给

要是透孔还行,这个只是个凹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夫,怎这样折腾行不:
主轴停下来,不夹刀具,加上一个小方锉,Z轴上下来回跑,XY慢慢进给

玩模具的有这样的设备 叫往复锉 不过是手拿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透孔还行,这个只是个凹槽啊

 插都不让插,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一帮机盲。。。。。。。
解决楼主问题需要钳工(模具钳工闪亮登场)
其实工厂的做法就是钳工把每个圆弧用锉刀俢直!这道工序叫“修边”和“研磨”“抛光”是模具钳工的三大法宝!

这叫原始人登场啊。机加工能达到目的,用人工就是回到石器时代。

网友:
刻四个长条拼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模具制造里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用电火花的

网友:
本来就不是雕刻机干的活。。。。

网友:
林大夫的方法是最好的 。当然,如果非要直尺与凹槽完整嵌合,直尺倒圆角也未尝不可!
如果直尺不想倒圆角,又要完美嵌合,可以先按林大夫的方法做,再将周边的四个半角圆孔补起来就好了!

网友:
我不懂哈,瞎猜的:五轴数控最后用尖刀应该能掏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