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55电机的固定方法

楼主(2011-11-30):
求
电机
的固定方法,能多就多点,请各位模友不要吝啬,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做飞机就是因为这个做不成啊!!!!!!!!!!!!!!!!!!!!!!!!!!!!!!!

网友A:
555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淘宝搜索下固定翼电机座会有收获

楼主:
那个555是我我我的意思~~~

网友B:
内容不具体,如何指导,难不成你让我们把几十种固定的方式都给你发出来,可能性不高啊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
我做飞机就是因为这个说以才没飞起来

网友D:
问题太模糊 无法回答。

网友E:
问题模糊+1
伸手就算了,你好歹上个图,什么机型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