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为什么不运行G代码的 I J K ?

楼主(2011-11-30):
如:G3 X24.9321 Y26.2837 Z23.7272 I.4179 J-1.2837 K.3617   无法运行。

但是如果只有I J,没有K就可以运行
如: G3 X.9785 Y1.8995 I-1.9093 J-.9804   可以运行。

MACH3不支持三轴(立体)圆弧吗?只支持两轴(平面)圆弧?

网友:
我直接删掉K的,不知道有啥影响?

楼主:
走圆弧
G90.1 G17 G2 X100 Y160 Z-2 I15 J19  F800
这个代码的意思是G90.1定义为绝对坐标系,G17选择XY平面 G2顺时针走圆弧(也可以G3逆时针)以当前坐标为起点,以坐标点X15y19为圆心 走一条终点为X100 Y160 Z-2的圆弧。这样就可以在工件上边切圆边切Z,圆滑的过渡。
===============================================
以上是某坛友的,但是我复制到MACH3,却无法运行,各位帮忙试试

网友:
G90.1  这个代码  不支持  ,

好像是新版本支持 ,是一个扩展  ,  看看  你 的Mach3 所支持的 G代码表吧

网友A:
改成  G90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  G90  就好了

=======================================
改成了:
%
G90 G17 G2 X100 Y160 Z-2 I15 J19  F800
M02
也不行。

网友(2012-01-12):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绕,有时行有时不行,郁闷

网友:
我也碰到了,用维宏就没问题

网友:
mach3好象只能支持一个平面上的的园弧输出,不支持三维三个方向的同时输出。

网友:
这个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