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个GOPRO2 赛车版本和户外版本的问题 请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2011-11-30):
订的G2已经到卖家那了了,现在有赛车和户外版本,赛车就是多个吸车玻璃的吸盘,户外的多两根头带,
想请教下大家几个问题!
1:FPV用哪个版本的附件更合适一点
2、如果买了户外版,用3M贴把那个小架子贴在汽车的仪表台上,能不能在车里用
3、大家一般都是买什么版本的多点?
请大家指教

网友:
抢沙发!

楼下回答!我是没有买的!
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网友:
好像就是配件的差别,主机都一样,我买的 是赛车版,用着不错

网友:
要是你有骑自行车、攀岩、跳伞等爱好(戴头盔的项目),那就买户外版,狗可以固定在头盔上

要是木有的话,就买赛车版本吧,还能带个吸盘固定在车上。

我买的户外版,拿回来发现根本用不到。。。还不如买吸盘版偶尔可以当当行车记录仪

网友:
还有,狗都是一样的狗,就是固定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B:
放车里能不能用?   全问的废话·····

网友:
我 买的赛车版,自己用宽松紧带DIY了一根头带,带头上马虎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车里能不能用?   全问的废话·····

我说的意思是用小的3M架子放在车里可以不可以?
你不想回答也就算了,别进来说些废话

楼主:
谢谢大家了,选了赛车版本了,毕竟有个大吸盘还实用点,可以吸在车里或者车外,户外版本的T字裤对于我来说,实在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