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雕铣机设计,机械部件到位准备加工,几个问题尚未解决,请教共同研究合理方案。

楼主(2011-11-30):
根据朋友们的指点,z轴加高,行程210左右,因为铸件和丝杠导轨已经到货,最大限度了。
问题一:z轴加上主轴重量接近20公斤,电机要选什么型号的才能有效带动,丝杠导程是5。
问题二:防尘怎么安装,用何种形式?

问题三:三轴的限位开关装在哪里合适?采用哪种开关?

20导轨配20的丝杠,整机机身准备铸造,设计行程不小于300×200×150,请大家帮忙看看有哪里设计存在缺 陷,谢了!

网友A:
导轨没有靠山。

网友B:
Z轴行程小,Y轴行程可以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没有靠山。

本来设计有导轨靠山,怕加工麻烦,所以取消了,我再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行程小,Y轴行程可以小一点

这个不是太明白,y轴行程不是很重要吗?

网友C:
感觉和mon 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mon 的很像

不敢相比,自己不具备这样的加工能力,全靠委托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太明白,y轴行程不是很重要吗?

Z行程低,到时你会发现装夹的时候不够用
Y行程越高,Z刀的长度就越长,不利于稳定

网友:
直接买个小铣改更容易些 铸造听说木模费挺贵 当然搞好后应该提高很多能力

网友:
看来楼主准备大手笔的干活。结构不错。小机子这种结构我喜欢。协调一下就很好了。

  支持楼主造机

网友:
Z轴行程要加大,不然等你以后搞4轴搞5轴时你会很后悔的

网友:
好!
z轴高点

楼主:
都说z轴高点,那比较合适的行程是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设计有导轨靠山,怕加工麻烦,所以取消了,我再考虑考虑!

血的教训!必须有!

网友:
做这个光机得1万5才够,外协加工费占大半

网友E:
超级菜鸟求问 什么是导轨靠山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导轨靠里这面出个愣子,不知解释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血的教训!必须有!

望指教,出现过什么问题?难道导轨真的跑了?

网友:
没那么严重,没靠山一样行。

网友:
加油

哥们 能否把你做的图纸发一份给我  我也正在设计 理念和你的差不多 互相学习一下 LAJ_wenming@163.com

网友:
哥们,请图纸发一份给我,谢谢了!!wolfskydm@qq.com

网友F:
一眼望去全是问题。。。。

网友G:
X轴台面太窄,还有就是X轴假如到了最外面,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X轴台面太窄,还有就是X轴假如到了最外面,稳定吗

这个不好说,可以计算出来,但我不会,只有用了才知道。
不行到时候想办法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眼望去全是问题。。。。

还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级菜鸟求问 什么是导轨靠山

去翻 浴血前锋 的帖子,里面有提到,还能学到不少

网友H:
楼主你这里都哪些零件需要加工?

最后发一下加工费用,经过什么的,也好给大家个参考就最好不过了。

祝楼主成功。

网友:
期待大作的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里都哪些零件需要加工?

最后发一下加工费用,经过什么的,也好给大家个参考就最好不过了。

祝楼主成功。

个人不具备加工条件,完全委托加工,费用还不清楚,工艺没有排出来。过程没办法记录了(加工点远),只有在安装的时候拍些照片大家看看。

楼主:
存在问题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2012-02-10):
来学习下,能共享下图纸就更好了~~~~38851315@qq.com

网友I:
感觉底座y轴的方向不够宽,Y方向走到两头机器会倒,当然是在工件比较重的情况下

网友:
丝杆装立柱内是不是好点,否则会影响Y轴行程的

网友:
 我也很想照MON老大的样做一个……但是我们这小地方。想找外协都莫办法……哎……

网友J:
回复 楼主:

较小型可以不用靠山中型大型国必须的,靠山除了定位之外最重要的是用来分担几个螺丝的反向力的,也就是说用来加强螺丝的抗屈强度和抗切力,特叨抗切力。在导轨和床身接触处螺丝位与导轨孔之间就像一把铁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底座y轴的方向不够宽,Y方向走到两头机器会倒,当然是在工件比较重的情况下

感觉好像是这样,我试了下,用很大的力下压,还好没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较小型可以不用靠山中型大型国必须的,靠山除了定位之外最重要的是用来分担几个螺丝的反向力的,也就是说用来加强螺丝的抗屈强度和抗切力,特叨抗切力。在导轨和床身接触处螺丝位与导轨孔之间就像一把铁铡一样

也说不上这个机子是大是小,开始设计时有靠山,后来因为加工问题改掉了,在上银轨道的安装示例中也有不带靠山的安装方法,但没有明确使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