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T6J怎么,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11-11-30):
FUTABA的T6J怎么,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米不多,用这个飞飞越450怎么样,听说配接收机不好配,到底有没有便宜的接收机可以用的,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接收机米多,

网友B:
好控,为直机而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配他带的接收机吗,没有便宜的接收机吗?

网友:
唯一缺点是没有中文说明书!其余都不错,毕竟不贵。

网友C:
控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系列,因为信号模式是fhss而不是fasst,所以接收机不好配。

网友D:
不行的接受机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