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机,固定翼 油门问题。

楼主(2011-11-30):
本人是新手,想请教一下直机油门的零位是在中点吗?加大油门是从中往下扳吗?(试过模拟是在中点)固定翼飞机的油门的零位是最低点吗?往上扳是加油?
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另请不要说用什么搜索功能,搜不到,这事也还真不知道怎么表达。谢谢了

网友:
直机普通模式下,最低位是0,中点50-60,高点100。3D或特技模式下,因需要倒飞,一般是低点是100,中点60-90,高点100。固定翼低点0,中点50,高点1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现在我不解的是模拟器里该怎么调了(模拟器里是中点往下扳是加油,往上无反应,通道换反向也没用。)

楼主:
额,找到原因了,要在控上设置反舵,不知道450在实际飞当中需要加多大油门起飞。在模拟里需要加油到百分之八十左右才起飞,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找到原因了,要在控上设置反舵,不知道450在实际飞当中需要加多大油门起飞。在模拟里需要加油到百分之八十左右才起飞,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实际飞要看你怎么调了,一 般调到半油门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