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的运动方向与操作方向不一至 向左平移了45度

楼主(2011-12-01):
下午修好机机试了下 发现的这个问题 十子盘和
舵机
都没问题 是不是上面那个地方装错反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沙发。。。 上面什么装反了。。不明

楼主:
推杆往左前 拉杆往右后 左副翼往左后 右副翼往右前 因为修机时分解了旋翼头是不是啥地方装错了

网友B:
aile通道反向呗

网友C:
没看明白

楼主:
标题
苦思冥想了一夜 问题可能出在桨夹上 一个松一个紧 可能是松的那个间隙过大了 我也没有把两个桨上的一样紧造成的 量了一下两个桨夹的开口竟然不一样大 剪了个矿泉水瓶的皮塞进去感觉两个一样紧了 睡一觉起来试试估计能好了

网友D:
舵机通道错了吧
往前,副翼和螺距舵机往下,升降舵机往上,往后相反
往左,副翼舵机往下,螺距舵机往上,往右相反
也就是说,飞机往那边飞,那个方向上的十字盘低
开油门锁定,推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字盘的运动方向和遥控器是 一致的 现在就是在地面练习时推杆机机不但往前还往左翻 就像同时既推杆又打左副翼 其他几个方向都是如此 还是地面效应呢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难还是我表述的不清 怎么就没人说清楚呢
十字盘与舵机的动作是无误的
可在地面打舵时旋翼面 力的方向和遥控器不一致
比如推杆时飞机不仅往前还往左侧 按我的理解应该推杆只往前 升力点应该只在尾管的正上方 现在是在后右边 也就是说左移45度左右
其它几个方向都是这样的 打舵时旋翼面的升力点都是往左45度左右
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我是菜鸟

网友B:
是不是无副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副翼的

网友F:
舵機沒問題就是手的問題,練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虽然入魔时间很长了 可一直没怎么玩 所以我比你更是菜鸟

网友D:
标题
不对啊,十字盘决定飞机飞行的方向啊
如果推杆时十字盘方向正确,飞机是不可能向两个方向飞的,除非是十字盘严重不平

网友D:
什么控?开混控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意思是 这是正常的 是我的手操作问题
可是在地面我只是推舵为什么飞机会同时往左倾 而且其它舵面都是这样 比如打右副翼飞机会同时往前倒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字盘很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而且混控都是好的 也就是说静止时的动作都是对的 可旋翼一转起来旋翼面的力的方向就不对了 天七的控 设好之后一直没动

网友G:
可能相位器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