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天8设置问题

楼主(2011-12-01):
我只有一个天8遥控,有几架飞机,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舵量,混空,每次换飞机都要设置遥控半天,问下能不能快捷切换存档之类的,就是保存了几个飞机的设置然后换飞机就切换设置。。谢

网友:
 ,你开遥控的时候,先按住左边最上面的那颗菜单键,然后再开机。然后发现有些平时看不见的功能,选择机型参数选择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