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楼主(2011-12-01):
先试下基本的,接收有进步,动作完全在掌握之中,巳调到和我的4G6差不多,能放心的在家里飞,估计会成为我的二号机.
巳减低油门,还是感到此机动力太强,可能声音比我的4G6大很多的关系,下次要把油门曲线再调低一点........

网友A:
我觉得华科尔是给像39兄这些高手飞的,厉害!

网友B:
你的1号?

网友B:
我的浆是黑色的,你怎么是白色的浆

网友C:
 唉,我啥时候也能在那么小的空间飞航线啊!

网友D:
还看到一台V200D0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看到一台V200D03

这样的秘密野能被窥视
200D03(侧板组、大齿盘、斜盘舵鸡)略显单薄外、其它OK、有待39胸验证

网友E:
原厂005电鸡一样喷(G120)

网友:
飞得都很不错,室内小航线是我努力的目标

~貌似NF7老兄只敢对尾?

网友F:
m120pro-2s-s-2622v

m120pro-2s-s-2622v

网友:
一个比一个强啊!

网友G:
39兄的d02s用的是九鹰180的大桨吗?  好强的基本功

网友:
高手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华科尔是给像39兄这些高手飞的,厉害!

田少,谢谢赞赏,其实都是简单飞下,好像没有甚么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号?

1号机是四猪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浆是黑色的,你怎么是白色的浆

因用惯了白桨,所以改用九鸟的白色桨,平衡不错,都几好用.

建议华科尔出白色桨,浅色头罩,好像V120D02S成只都咁黑,静看就好型,实际飞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我啥时候也能在那么小的空间飞航线啊!

先要把八面悬停练好,小空间飞航线就无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看到一台V200D03

好眼力,不过只是一个空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厂005电鸡一样喷(G120)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3OTY3OTYw/v.swf

还用005?不改外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39兄的d02s用的是九鹰180的大桨吗?  好强的基本功

是九英桨,出厂巳平衡好,不错的,我不用原装的黑桨是因为黑色桨看不见桨影,在室内飞判断距离会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m120pro-2s-s-2622v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3OTU0MTI0/v.swf

这个接收机可能会大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要把八面悬停练好,小空间飞航线就无问题了.

看来悬停只练好四面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得继续努力 也贴跟着凑热闹2622接收机的180,把这里整成2622接收视频总汇

网友:
看样子2622接收还是大有前途,

网友:
2622 我还是退掉了,又贵BUG估计还没解决~~

楼主:
认真试后手放比4G6容易一点,三轴平衡的特性对用手放倒飞有利,新机来时螺距中位和十字盘也差少许,要自己调一调.
暂时感觉V120D02S4G6手感相近还是有点差别,V120D02S悬停很稳和轻松,4G6走行线较自然.

网友G:
问一下39兄~~ 你换上180桨后,会不会打到尾桨的???貌似180桨比d02s的桨还长

网友H:
不暴力打不到的,180的桨还要硬一些不容易变形,倒是120的浆比较危险,最好还是考虑加长尾管,用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39兄~~ 你换上180桨后,会不会打到尾桨的???貌似180桨比d02s的桨还长

一般航道肯定不会了,下次多试后翻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暴力打不到的,180的桨还要硬一些不容易变形,倒是120的浆比较危险,最好还是考虑加长尾管,用着放心

加长尾管也不易吧……

传动轴又要加长
………

网友:
LZ油门和螺距曲线是怎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长尾管也不易吧……

传动轴又要加长………

这个不难,轴可以直接用九鹰180的,120尾舵机掉头安装正好

网友I:
180装了2622以后,原配的J6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180装了2622以后,原配的J6还能用吗?
这个肯定不行啦!~2622是华科尔的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J:

都是正常斜线和V型,没有甚么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难,轴可以直接用九鹰180的,120尾舵机掉头安装正好

这部机都尚算合格吧,应不用左改右改的.

楼主:
在论坛看到很多飞友说此机的接收有问题,尾巴太慢,自旋不稳,我自己试过后觉得不是这么差吧,如调机适当此机应暂时是微型尾传动轴小电直中最好的了,甚么都不用改,外转马达动力强劲,三轴平衡自然.,应该算合格的了.

分享我控上的设定
Exp
elev +30,aile+35,rudd -40
D/R
elev100% aile 100% rudd 125%
Travel adjust elev aile rudd 全设120%

接收机上
Elev aile G
11,
Elev aile ext
12,
Rudd ext
1.

我用的是DEVO,以上是我暂时认为较好的设定,前后左右和尾巴的速度也合适了.如用2801PRO控的可参考看看.

拍了一段自旋练习的影片,太快的自旋就做不了,我只感到此机做自旋与我无开三轴的4G6差不多一样吧,其实飞友们对自旋的要求是甚么呢?不用修正就可疯狂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