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问, 电调的方向如何才能是反着的?

楼主(2011-12-01):
....

油门通道的正反向问题,出厂默认的方向是正向,
电调出厂默认的正反方向各有不同,遥控器的正反向很难和所有厂家的电调相匹配,
所以当您拿到一个新的电调的时候,请先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
在设置电调油门行程的时候,如果电调反向了,请再设置遥控器油门方向,

设置电调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将油门摇杆推到最大,连接电调电源,会听到设置提示音,
再将油门摇杆拉到最低,即完成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

如果您的遥控器油门是反向的,那么在您连接电调电源时,就直接进入了设置电调程序,
如果电调没有问题,是不会造成血案的,除非您的电调没有这个设置程序或者没有保护程序!

我们接收诚意的批评指正,
但新手一定要请教老手帮忙或者向经销商请教,避免不该发生的事情。
谢谢;

....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吧,
遥控器的油门正反向,默认是正方向(进入遥控参数设置,正反方向设置里,默认的都是正),在不改变油门方向的时候,正常情况下,电调的油门应该是正确的由低到高,
但有的电调不是,方向是反向的,那么就需要调整遥控器里的正反方向设置的油门方向,设置成反向。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我火星了, 感觉在被忽悠, 希望是我一直弄错了.

大家的电调是怎么个状况?

网友:
天地飞的说法是对的

楼主:
感谢关注.

看到你的头像, 我就想起那段很唯美的水机版F3A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看到你的头像, 我就想起那段很唯美的水机版F3A视频.

网友:
天地飞客服说的基本正确,但是忽略了以下情况:
1. 油门通道反向的情况下,操作者误以为未反向,仍然将油门杆放到最高位置接电,
2. 这时假设油门未反向,那么电调将会进入设置程序,但是油门实际上是反向的,那么电调认为油门杆在最低位置,执行自检操作并且解除电机保险,
3. 操作者发觉未能进入设置程序,但不了解原因,直接又把油门杆向下拉以尝试其他方式,
4. 电调在操作者意料之外启动电机,对操作者或附近其他人造成伤害。

另外,请楼主仔细阅读电调的说明书,有一些电调会在说明书上专门注明,在Futaba的遥控系统下使用时需要设置油门通道反向,在JR的遥控系统下则不需要。

楼主:
主要是在问关于电调的事儿.

我写飞控程序时, 测试的几款电调全部按照是 1000us-2000us 的宽度, 而且是 1000us 收尽油, 2000us 是最大油门.
未遇到反过来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