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T12FGH很头痛

楼主(2011-12-01):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T12FGH油门与方向混控了!
具体为:日本手,从SERVO监控里看出,THR从+100~~~-100时,RUD从+2~~+12.
我取消了所有混控,不行。我新建MODLE,也不行。
油门在右手,方向在左手,电位器也不影响啊!
闹心啊。
请高手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只能返修了,我两个朋友的12fg都这毛病,已经是通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怕这样了,之前FF9有返修经历,大半年啊!

网友:
把程序升级一下 或者进入工程模式试一下

网友:
想不到12FG居然都有这种问题,还好买了12Z,希望不要爆出什么BUG

楼主:
返修? 报废?

昨天找经销商,需发日本返修,估计要半年,来回运费一千多,
FUTABA 在中 国没有售后,出了问题怎么办?直接报废!
找个地方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返修了,我两个朋友的12fg都这毛病,已经是通病了

你的朋友都是有米仁

网友:
还是我的T10C踏实

网友:
经销商懂个屁啊!他是故意说来吓你,怕你麻烦他。我也有12FG感觉挺好用的,多半是设置问题,能具体说下是什么类型的飞机设置吗?因为之前有个朋友的T8也是这样,最后发现是混控ACT。退一万步,实在不行,到北京双叶修,你这是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有类型飞机都这样。
给北京双叶维修部打电话,让我在网上下升级包升级系统,可是我的12fg格式化后的SD卡,在读卡器连上计算机后没有可用空间,SD卡显示满了,但里面没有任何文件,升级包放不进去啊。
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这样的,要用futaba的专用软件来写进去,不是拷贝黏贴就完的

网友:
国货现在很不错了,其实没有必要非买进口货。有了故障就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类型飞机都这样。
给北京双叶维修部打电话,让我在网上下升级包升级系统,可是我的12fg格式化后的SD卡,在读卡器连上计算机后没有可用空间,SD卡显示满了,但里面没有任何文件,升级包放不进去啊。
郁闷

换张sd卡试试,听说要用小于1G的sd卡。

网友:
 软件问题软解决!

网友:
我有个朋友也出现过这个毛病,网上下 载最新的系统装上也没用。后来他把电池拔了放了俩月,问题就自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软件写啊。 本来就是满的。 刷下机就好了       我朋友也这样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