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在亚克力上钻直径2mm,深3.5mm的孔,一直粘刀

楼主(2011-12-01):
用雕刻机在亚克力上钻直径2mm,深3.5mm的孔,一直粘刀
用的玉米棒,1.8和0.8的都粘,钻速调低了还是粘,怎么处理?本来想用1mm柱刀,但是柱刀刀刃不够长.钻头只有3mm和1.3mm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用单刃铝铣刀.

网友A:
首先你说的亚克力可能是假的,其次,如楼上所说,可以试试大排屑槽的刀才用啄式钻孔,第三,实在不行弄个气泵吹吧

网友:
你看下是融化了沾刀还是碎屑沾刀
碎屑的话建议喷点wd40,
不过你用的玉米棒,建议换成带刃的

网友B:
应该你用的是国产的板材,进口的板材磨、锯、钻都不会有粘刀的

网友:
我正想说 啄式钻孔 呢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说的亚克力可能是假的,其次,如楼上所说,可以试试大排屑槽的刀才用啄式钻孔,第三,实在不行弄个气泵吹吧

发帖前用的皮老虎在吹呢,简直累死个人.

网友:
还是换单刃或者双刃铣刀吧,干切削不用吹

网友:
做亚克力有机玻璃之类的怎么能用玉米铣刀呢?
建议:单刃铣刀,转速用不着太快。
如果是切割得话最好吹吹,或注液。钻孔大概用不着。

网友:
有机板,不是亚克力!!

网友:
我都是加机油 这样可以冷却 亚克力 还可以增加成品的表面效果

网友:
有机板,和亚克力都是一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你用的是国产的板材,进口的板材磨、锯、钻都不会有粘刀的

国产的亚克力不粘,
粘的是PS板。

网友:
滴着水切~效果很好,我都是用1.2mm的单刃铣刀,PVC和亚克力都没问题,亚克力和塑料要滴着水切,刀具千万不能热了,一热就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