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怎么蒙皮啊?

楼主(2011-12-01):
最近新组装了一架轻木塞斯纳,求怎样蒙皮?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买了一架轻木塞斯纳还没有到手!学习了!

楼主:
高手赶紧知道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世态炎凉啊!!!!!!!!!!!

网友B:
熨斗低温档 会将蒙皮的背胶融化 而不会收缩蒙皮 此低温档将蒙皮粘合定位到机翼上
然后熨斗高温档 收缩蒙皮
注意先剪一点边角料来试试温度
另外,楼主似乎发错版块了,这里是xa的四轴板块

网友C:
都被迫改行玩固定翼了

网友D:
发错版块了

网友E:
店里有蒙皮使用说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164052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