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芯机是如何实现夹紧的同时还能走的

楼主(2011-12-01):
如果夹紧了就应该不能走了,始终没想明白是如何实现即要走 还能夹紧
希望高手解释一下,百度了一下 都是广告

网友A:
可以理解成两个夹头 一个固定一个可移动 一夹一松来移动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B:
2个夹头间是花键配合的么?

网友C:
雕刻机的Z轴为什么可以夹着铣刀转的时候还能上下移动捏

网友D:
我开过这种机器,后面是夹头可以移动,前面是固定的导套,棒料在导套内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