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0C控请解

楼主(2011-12-01):
没用过好控,想收一T10控但是这控有可分和不可分高频头,想问一下大虾们这个可分高频头有那样用,还有就是这个可分高频头是不是2.4G的,谢谢

网友:
你买T10CHP 2.4G版就可以了,之后可以更换PCM高频头,也可以更换第三方2.4G高频头。不过,就目前来说Frsky已经出了Futaba 兼容2.4G接受,这样就不需要再买第三方2.4G高频头了。

网友:
FUTABA將會推出一款高速高頻頭給10C用的,比T8FG更快

楼主:
这个是不是说控本身是72晶体的,可以换个2.4G的高频头就可以成2.4G控了,接收R6208SB是不是可以2.4G和72MHZ晶体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说控本身是72晶体的,可以换个2.4G的高频头就可以成2.4G控了,接收R6208SB是不是可以2.4G和72MHZ晶体都可以用

接收也要换的 2。4G用2.4G 接收, 72MHZ用72MHZ的接收哈,不通用的,不能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