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龙升的飘飘机还是好小子合适啊?

楼主(2011-12-01):
正在犹豫。

网友A:
龙升飘飘吧,速度相对慢,因为重量轻。炸了也好修,售后也好
我就是用它入的门

网友B:
龙升的比较好

网友C:
龙升的设备是小一号的

网友D:
龙升的太轻,相对好小子不抗风啊

网友E:
我两者都有!我把龙升改成前拉的用2205无刷8060慢速桨,219G,500MA~1000MAH的电池都可用!机头用X光底片加固,无敌耐炸!松手可放飞,很慢哦!
好小子800(1000没飞过)要用6030桨(5030桨飞不了),3S电池就好飞了,,桨的声音很大,电机要上移一点不然桨打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