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M 电机轴(马达心轴)更换图解

楼主(2011-12-01):
之前在坛子里找过电机轴的更换, 没找到,自己动手做做看吧,有些经验与大家分享。不多说。 上图!
有错误或者不详细的地方 请补充。

我的这个450M电机没有顶丝!特此说明
首先购买450M电机轴一根。包含上下2个轴承

用水泵钳卡主电机磁缸
。(注意不要太过紧,容易把电机磁缸卡变形。)

用热风机给电机底部固定电机轴的位置加热,使得金属膨胀,方便电机轴取出。(500度热风 1-3分钟即可)

然后内六角螺丝刀 顶住电机底部,用锤子击出电机轴。

最后电机轴顺利取出。

大家能拆就能装,怎么装就不说了。
最后在说一下 卡电机的钳子不要太紧,电机磁缸很容易变形。

网友:
厉害,不过我一般管这个叫大力钳,我电机430+起落还很健康,将来估计用得上LZ的方法

楼主:
图片终于正常了

网友:
 好厉害。好工具 + 好手法

 电机能换轴,维修成本就大为降低。

 LZ的450M飞了大概多少个起落后需要换轴电机轴的呀?

网友:
这个需要保存

网友A:
不是把顶丝拧松就很容易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把顶丝拧松就很容易出来了吗?

450M是没有顶丝的。

网友:
我看上那张小板凳了,很质朴

楼主:
我的这款450M电机没有顶丝。

网友:
厉害,工具简易,办法挺好滴!

网友:
定子拿不下来? 我用的花牌定子可以拿下来。。从屁股后面一敲轴就下来了。

网友:
这个先收藏下。

网友:
这样帖子就该顶

网友:
没有顶丝的,真是杯具。。这工具一般人还真没有

网友(2011-12-31):
热风枪不会融化漆包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