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新视频,大家帮帮忙。改玩具船跑起来船头会由节奏的啪嗒水面,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01):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NpOcz3ppoo/
看前20秒就可以了 后面没有了,遇险了呵呵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ij6mApkLug/

制作电机座,用的是装修剩下的安装筒灯的铁皮片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61.43 KB)
电机座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58 KB)

自制风冷扇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51.43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48.6 KB)

硬轴摆位及固定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82.53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54.63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77.89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78.79 KB)

往硬轴腔体内打黄油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44.41 KB)

插入桨轴并排除多余黄油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8.95 KB)

由于万向节同轴性不好,振动较大,硬轴与轴套摩擦发热膨胀,使得阻力变大,转动受阻
自制水冷给硬轴降温保证转动顺滑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56.39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0.22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1.45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65.94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51.99 KB)

打胶至硬轴与船身结合部位,并保持胶水页面水平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43.36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8.45 KB)

装配设备,舵机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49.81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54.05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78.39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74.09 KB)

基本完成,所有设备安装完毕就位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76.26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92.02 KB)

在浴缸里做漏水实验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6.02 KB)

盖上船盖,周围用胶水密封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64.23 KB)

完成图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8.67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9.4 KB)

5 天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9.62 KB)

请大侠高手指教

网友A:
速度太快或重心太靠后的话,船头就会“跳”。
设法改变中心以便“压住”船头,在船尾加装压浪板也可以改善船头上扬的角度。

网友B:
楼主!你的船跟我的一样!哈哈

网友:
老大,你这个香蕉头不用热缩管封住的吗,这样会短路的啊!

楼主:
哈哈,搞的时候没在意

楼主:
哈哈,小学时候在北京买的。当时140块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船跟我的一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快或重心太靠后的话,船头就会“跳”。
设法改变中心以便“压住”船头,在船尾加装压浪板也可以改善船头上扬的角度。

对了,顺便问一下,这个船要跑一段距离才能在水面飞起来一样速度上来,不然就是很吃力的吃水很深的跑,而且可能是船太窄的原因,反作用力大,舵已经调了偏左还是右偏航行,如果打直舵,速度就一直上不去什么问题啊
用的是2212新西达无刷+50a飞机电调,11.1v电池

网友C:
我喜欢那个船体。那买的。楼主能告诉我吗?

网友:
不管怎么说,反正改的不错

网友:
改插中 国旗

楼主:
很遗憾,已经没有卖了。1994年在北京买的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那个船体。那买的。楼主能告诉我吗?

楼主:
虾哥,请教你一下

我这个万向节加工精度不达标,有点偏心,所以振动大,然后就是转速高,硬轴摩擦发热大,虽然上了黄油,但是转一会阻力就变大了。想换万向节和硬轴,不知道有没有推荐的卖家,我想换一套。或者有没有其他链接方式,请指教,谢谢

网友:
好大的舵,比船都要大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LZ,你那条船的原型是条排水型的船,而你想要的高速是在滑行状态时才能得到的。也就是说需要很大的功率把船身吃水部分大部都抬出水面。一旦到了那个状态,船速就很快了。你等于是处在当年人们试图提高排水型船舶航速,开始搞滑行艇的阶段。
排水型船在达到一定的速度后就会出现偏航问题,真船是大约35节左右。你可以怎加一个‘水刀’试试。
另外为了能尽快到达滑行状态,(外国人说:‘get on plane’),左右摆几下可以减小船体吃水的面积,能有助于进入滑行。
总之以你现在的这条船,如果能调整螺旋桨的推力夹角,可以试试,但你的船的桨轴是死的,所以较难。换换螺旋桨吧。

网友:
哈哈 这个玩具船我也有一个在那里闲置。

楼主:
我爱你,说到点子上了,加10分。我明白了

引用 网友D:
LZ,你那条船的原型是条排水型的船,而你想要的高速是在滑行状态时才能得到的。也就是说需要很大的功率把船身吃水部分大部都抬出水面。一旦到了那个状态,船速就很快了。你等于是处在当年人们试图提高排水型船舶航速 ...

楼主:
夹角该如何调整 平堆水还是向下推?

引用 网友D:
LZ,你那条船的原型是条排水型的船,而你想要的高速是在滑行状态时才能得到的。也就是说需要很大的功率把船身吃水部分大部都抬出水面。一旦到了那个状态,船速就很快了。你等于是处在当年人们试图提高排水型船舶航速 ...

网友D:
除非你该为软轴,不然就算啦。换换不同的螺旋桨,桨距,直径,你还可以做一副水翼试试,但是螺旋桨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