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的摇杆能和FUTABA的互换吗?

楼主(2011-12-01):
在用天9,摇杆太不好用了,飞直升机真不好,在中间的时候特别大的旷量,一点精度都没有。想问问能不能换成futaba的摇杆。

网友A:
怎么会有矿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升降一点不好用,还有副翼也是。以前飞固定翼还好,飞直升机修舵频繁一点就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人知道能的吗?或者是在哪可以卖到futaba的摇杆呀

网友C:
是不是使用久了,里面间隙大了 啊~~~可能只能连控一起换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恐怕不是光摇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