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款FUTUBA遥控器,能调十字盘的,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1-12-01):
知道的告我一声!谢谢!

网友A:
貌似6通的控都可以

网友B:
我在想FUTABA有多少个控是不能调十字盘的………

网友C:
十字盘是什么东西?是望远镜?
估计3通的不行,2通的也不行。不带比例的也不行。4通的都可以

网友:
十字盘整体微调8fg,再就只能12通以上的了。

网友D:
6通控都支持十字盘混控啊

网友E:
 lz要的那个功能可能要12通以上才有的,中低端都没有那个功能的

网友F:
。。。LZ说明白嘛,大部分人都没用过高端控,也不会知道你说的那个功能是干嘛用的。。
我也认为是微调十字盘水平的。。

网友G:
不能调十字盘的控还能飞吗?基本控都可以调,只不过有的可以调的多,有的调的少,lz需要十字盘什么调整功能,说清楚才是!

楼主:
就是通过控调节十字盘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