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找半天无果,求助万能的5imx

楼主(2011-12-01):
刚到一架歼十,不是淘宝正火的全球版。是商家自制的吧,比全球略大,而且是歼十A不是歼十B,EPO.89函道。库存就2架了,我马上拍了,昨天到货。
       昨晚装好,我没有接混控,正常布局。今天早上拿去飞,动力确实暴力了点,但是一些动作就要请教各位模友了。
       1.大仰角超低速平飞。大家都知道,平飞白痴都会,可是要一直抬头然后超低速平飞(慢的可以跟塞斯纳比慢的那种)今天早上飞了半天都没琢磨透这个动作的飞行原理。求求模友讲解下这个动作T^T
        2.降落.飞惯后三点式的我,对于前三点式飞机的降落实在蛋疼,早上就因为前轮先着陆而弄弯起落架。看很多老鸟都说先学会仰头平飞降落就不难了。
        3.就是我最喜欢的动作:眼镜蛇。这个动作我实在不理解,飞机在仰头120度后头还能往前掉。按理来说应该是往后掉啊…求模友帮个忙,小小解决下我的问题,百度实在找不到啊……

网友:
等你飞个1年你就会了。

网友:
89mm涵道的歼-10?那不是商家自制的,是皓业的,而且材质是EPS,极其粗糙……

网友:
1.的原理应该是升力和重力达到平衡,就可以抬着头平飞,抬头时发动机一部分推力抵消了重力,关键在油门的大小控制。或者弄个矢量喷口,拉杆同时喷头也向上拉起。
2.同1,还是油门大小的问题
3.就不是很明白了,如果是矢量喷口还很好解释

网友:
小油门,多拉干,。。。。。。。。

楼主:
谢谢,我趁还没天黑马上去试

网友:
第三点:
眼镜蛇机动跟机体的气动外形有绝大关系,su-27、37系列之所以可以飞,是因为其浸润面主要分布于重心后侧,在空中动态停车后,由于重力原因,自然下坠,机体后半部受到的风阻远大于机头部分,从而造成自然低头,而不是尾旋。

网友:
模型也想要飞眼镜蛇动作,太厉害了。

网友:
先玩矢量 没矢量一般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