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完胜260A,买过此机的可以不用考虑260A了----闪猫★★★★★

楼主(2011-12-01):
V911入手2天了。熟悉了控的手感,现在飞行已经可以相当细腻了。但是还有一点不爽的地方,就是打舵幅度大,尤其是后退或者侧飞时候,飞机会有抖动。我相信其他飞友一样有这个困惑。先开始觉得,这飞机便宜,也许就这毛病。中午无意间发现了奥秘所在。经过调整,已经不会再出现抖动现象了。看下图就明白了。其实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

这飞机整体结构可以说和260A完全一样,所谓的YT合体只是借鉴了YT的控的设计。中午仔细对比260A发现,原来造成飞行抖动的问题如此简单。看下图。

这个是260A的十字盘结构,注意十字盘上盖有2种规格的球头。拉杆默认是装在短杆。

再看看V911的出厂默认安装,是安装在长杆。

那么为什么厂家会有2种规格的球头结构呢? 答 案很简单:通过此安装位置,可以控制飞机的灵活程度。也就是说,除了控那边设置的大小舵量外,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调整实现大小舵量。 控如果默认是小舵量,如果想实现更灵活的控制,实现飞机大舵量响应,那么只需要把连杆安装在长杆球头位置便可。那么,进一步说,如果你想在外面飞,又想飞机相对抗风,只需要连杆安装在长杆球头位置,控设置在大舵量模式就可以了。此方法使用于260A。

那么如此设置,是不是有什么缺点呢?答 案是“是的”。众所周知,此类小飞机十字盘没有鱼眼轴承,那么,在舵量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十字盘上盖会和主轴摩擦导致专速不稳,后果是飞机会掉高度。同时也会导致受摩擦的十字盘乱颤导致飞行抖动。 解决方法呢。也简单,更换金属件,金属件里带着鱼眼轴承。不过对于这类小飞机来说,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嘿嘿。

经过调整连杆到短杆球头,不论如何打舵,飞机已经不会再出现抖动现象。而且因为舵量控制相对变小,所以在飞行过程中,稳定性还会有所增加。

那么,怎么应对飞机前进后退或者侧飞后,舵机回位时候飞机的点头现象呢(看飞行螺旋桨正常,但飞机会乱晃)?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平衡杆虚位大。解决方案相当简单,拧紧旋翼头固定平衡杆的螺丝便可。注意,不要卡死,保证无虚位,平衡杆运动自如就可以了。260A采用的是金属销子,缺点相当大。一个是炸掉后销子很难取下,二是虚位无法细致调节。 尤其是对于多次炸断平衡杆的旋翼头,虚位那是相当的大。以为每次取销子都会造成凹口变形。

调节完毕,飞了4个电,飞行姿态和感受已经完胜260A了。

如果厂家能在控方面下点功夫,能够进入工程模式调整参数或者能保存当前设置的微调,那么260A就死路一条了。

楼主:
另外大家注意看一楼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飞机主马达的照片。你会发现,V911的主马达竟然还设计了2个散热孔。你转动主旋翼时候可以看到内部转子在旋转。

金属主轴、主马达散热~!!粗壮的尾巴、结实的头壳~~!!!这是多么牛B的山寨设计啊!!!!

楼主:
中午尝试用V911的控和260A对频。没成功哈。换九鹰 的控和V911对频,也没成功哈。 要是控可以通用,那就爽到家了。强烈建议厂家把频段保持和九鹰一致,那就造福飞友咯~~~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网友:
玩得很仔细,我们这些后来人就捡现成的啦,哈哈

网友:
的确,要能用260的控来操作911的话 那就完美了

网友A:
再问一下楼主,我的911 小炸以后 飞机开始晃,一打舵 飞机就 前后左右 晃 ,不好停下来 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加精给予鼓励~!:loveliness:

网友:
不错啊,一直看好这架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下楼主,我的911 小炸以后 飞机开始晃,一打舵 飞机就 前后左右 晃 ,不好停下来 怎么回事??

一般是平衡杆那有虚位,就是我说的点头现象。你可以常识紧下螺丝。如果没改善的话,你要注意下是不是整个旋翼头那有变形了。最好拆掉重新组装一次。再有个可能是平衡杆变形了。

网友B:
出晚了那么几天,要不是就入手v911了,可是已经有2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晚了那么几天,要不是就入手v911了,可是已经有260了

嗯,有了260A也没啥后悔的。将来配件可以替换成V911的。相当实惠。或者玩差不多,卖掉260A。卖掉的钱可以换台新的V911加一堆配件和电池。

网友:
我的911已经炸了N次了,平衡杆和起落架都没事,头罩用的260的头罩,911的新头罩没舍得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深度研究911,迫切等待更新的研究成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深度研究911,迫切等待更新的研究成过

飞的太顺了。哈哈。飞机方面的调试,维修直接参照成熟的260A就可以了。让卖家联系厂家,看能不能要到控的工程模式进入方法。要是可以进工程模式就~~~~~~你懂的。

网友D:
  还好把260A给出了,打算入9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把260A给出了,打算入911

我以前有2套260A,一套312A,前后脚都出掉了。闲了段日子,忍不住没有小飞机的日子。手痒痒。虽然有CB100了。但是感觉金属飞机价格贵,在家里放不开飞,老担心摔坏。又重新入了260A。结果后来中了这个飞机的毒。又下手了V911。哈哈。

网友E:
请问 悬停后尾巴老是往左边转   跳了微调也没用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想6通的机子  十字盘调平了反而无法悬停  一定要右边高很多才可以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 悬停后尾巴老是往左边转   跳了微调也没用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想6通的机子  十字盘调平了反而无法悬停  一定要右边高很多才可以悬停?

起飞后,微调往左边打4到5下就解决了。但是这控保存不了设置,下次开机还要重新设置下。
右边高很是你自己没设置对。这飞机正常旋停是有一定倾斜的。十字盘相对主轴来说是保持90度垂直就可以了。不要刻意追求物理水平。

网友:
标题

ls问的是六通机,不是这种小四通,十字盘调不平可能是两桨螺距不同。楼主很细心,不过我的260出厂是在长头的,而且平衡杆无虚位,没那么不堪。抖是因为十字盘及导轨虚位,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调了还是轻微刷锅   根据你说的换了短球头后脱控可以很久了  拍了一段30来秒的脱控视频    是一个人一边飞一边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了还是轻微刷锅   根据你说的换了短球头后脱控可以很久了  拍了一段30来秒的脱控视频    是一个人一边飞一边拍

发个来看看哈。 很轻微的话没影响。走航线还简单了哈哈。

网友:
闪猫 顶你 应该加精

闪猫 顶你 应该加精

网友F:
感觉这911的接收板,相比260简单啊?lz分析下电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911的接收板,相比260简单啊?lz分析下电路板吧。

我对电子这部分不是很了解。 希望其他懂电子的朋友给剖析下电路部分。 总体感觉线性不如九鹰,应该是电路的部分有所差别。不过这飞机锁尾很好。陀螺应该不错。

网友:
油门线性不好 只是微调了下油门

网友:
顶闪猫,辛苦你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电子这部分不是很了解。 希望其他懂电子的朋友给剖析下电路部分。 总体感觉线性不如九鹰,应该是电路的部分有所差别。不过这飞机锁尾很好。陀螺应该不错。
真有陀螺吗?

网友:
辛苦闪猫了~~~已经入了以后多交流

网友:
顶,真很奏效啊:loveliness:

网友G:
引用 网友E:
http://www.56.com/u40/v_NjUwNzAyMjE.html     上传不了

顺时针转是什么情况?没电了吗

网友:
LZ研究得很深入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让卖家联系厂家,看能不能要到控的工程模式进入方法。要是可以进工程模式就~~~~~~你懂的。   这个貌似没必要折腾了,工程模式调不好飞机就挂了,我的260就是这样挂的。如果不进神马工程模式飞机还能多活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56.com/u40/v_NjUwNzAyMjE.html     上传不了

你应该贴FLASH进来,而不是播放地址。
http://player.56.com/v_NjUwNzAyMjE.swf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顺时针转是什么情况?没电了吗

调小微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让卖家联系厂家,看能不能要到控的工程模式进入方法。要是可以进工程模式就~~~~~~你懂的。   这个貌似没必要折腾了,工程模式调不好飞机就挂了,我的260就是这样挂的。如果不进神马工程模式飞机还能多活几天

工程模式是不会导致飞机挂的。工程模式仅仅是做细微调整。况且控可以重新初始化。

楼主:
那视频,旋停的可真好哈哈。 是不是看起来比260A都稳。

网友:
v587~~~厉害啊~~这v911就应该改名为v587~~~260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二手市场260再也不是保值黄金了

网友I:
看来除了控不行 其他都已经不错了 山寨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除了控不行 其他都已经不错了 山寨强大啊。。。

控也不是说不行。该有的都有了。但是不够强大。如果具备微调保存,可进工程模式,那就绝对秒杀260A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看樓主的介紹,也買了兩套給學生練習,十分襟撞,學生飛上 Hall 頂失控直墮地上也可照飛,成架機有 90% 零件可用於九鷹 260 上,條尾與九鷹唔同,卻可改落 genius cp 度,主馬達似乎是一樣,同是 8.5mm馬達,也是有兩個散熱孔,但只需二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樓主的介紹,也買了兩套給學生練習,十分襟撞,學生飛上 Hall 頂失控直墮地上也可照飛,成架機有 90% 零件可用於九鷹 260 上,條尾與九鷹唔同,卻可改落 genius cp 度,主馬達似乎是一樣,同是 8.5mm馬達,也是有兩 ...

理论上动力组是通用的。不过不确定具体的转速什么的。可能少有点差异。期待懂电子的朋友进一步测试哈。小飞机越飞越顺了,一岁多的儿子每天都要我给他飞几圈。他抱着九鸟的控也模拟遥控,高兴的嘎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樓主的介紹,也買了兩套給學生練習,十分襟撞,學生飛上 Hall 頂失控直墮地上也可照飛,成架機有 90% 零件可用於九鷹 260 上,條尾與九鷹唔同,卻可改落 genius cp 度,主馬達似乎是一樣,同是 8.5mm馬達,也是有兩 ...

马达的利润巨高。20我都觉得贵的不行。十块还可以接受。尾马达7,8块还可以接受哈。不过主马达想坏也难点了。260A飞过大半年都好好的。注意每块电之间有个间歇让马达散热,是长寿的关键。

网友:
楼主你让九鸟不高兴拉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習慣半小時至一小時練一塊電,每次四分鐘,但也感受到有刷會慢慢減弱,原裝電機經過百多次練習已變得很弱,現暫用 4#3B 有刷代替,似乎衰弱得更快,下次會轉飛 911 馬達,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習慣半小時至一小時練一塊電,每次四分鐘,但也感受到有刷會慢慢減弱,原裝電機經過百多次練習已變得很弱,現暫用 4#3B 有刷代替,似乎衰弱得更快,下次會轉飛 911 馬達,看看效果如何

其实参照隐型人发过的无刷改装方案,V911或者260A都有完善的无刷方案,只是¥¥¥¥,改装的话可以多买N多备件了。嘿嘿。

网友K:
V911或者260A都有完善的无刷方案....

恳请LZ发无刷方案链接....V911用。

陈伯

网友:
哈哈,我也来看看这小火机911。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恳请LZ发无刷方案链接....V911用。

陈伯

你搜一下隐形人发过的帖子就有了。

网友:
看了楼主最近发表关于v911帖子,相当的牛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控也不是说不行。该有的都有了。但是不够强大。如果具备微调保存,可进工程模式,那就绝对秒杀260A了。

微调保存有的,副翼前后左右都能保存,只有方向是不能存的,重新开关就回位。

网友:
这个要是能直接出高频头就好了,JR,福特吧的高频头模块。就不用握着拿没手感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微调保存有的,副翼前后左右都能保存,只有方向是不能存的,重新开关就回位。

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这么设计。我的飞机方向必须往右调整2个格,才能把尾巴锁的一根棍一样。每次开控都要提前设置下。麻烦的很。

网友G:
为何我的不调也能锁的很好?到手就调了升降舵的连杆长度,其他没调,太稳了也觉得没意思,飞的时候感觉没啥事情做,不像飞120d02的时候忙的不得了,一不留神就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何我的不调也能锁的很好?到手就调了升降舵的连杆长度,其他没调,太稳了也觉得没意思,飞的时候感觉没啥事情做,不像飞120d02的时候忙的不得了,一不留神就偏

应该是出厂都调的差不多了。我的是到手尾巴就轻微自旋,右调2个格微调,就OK了。可能是出厂没教的很准吧。

网友:
集中顶一下911

网友:
登峰造极的山寨功夫!

网友M:
问lz,你的jj是不是后飞比前飞要灵活?右侧飞比左侧飞要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lz,你的jj是不是后飞比前飞要灵活?右侧飞比左侧飞要灵活?

是的。小飞机都这样,260A也是如此。正常的。

网友N:
有没有日本手的呢?

网友M:
猫兄,你给911换过260的金属十字盘吗?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日本手的呢?

据说有日本手了。你问问那个街边男孩。 自己改也没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猫兄,你给911换过260的金属十字盘吗?在线等

是完全通用的。我手里现在没金属件了。随前个飞机给朋友了。 但是没必要换。本来就在室内休闲的。也不用刻意追求精度啥的。金属件还导致飞机飞行时间减短。

网友:
信猫哥小JJ得永生!

网友:
61楼说得对,小鸡哪里还有飞得稳不稳的,不用调也能飞得很好,哪有V120D02飞得难.

网友:
等米入JJ

网友:
为什么我的飞机机头一直向右转,向左调到底还是有点,是不是主轴歪了呢?

网友O:
什么是球头呢

网友:
v911的確好飛,目前改飛mcpx

网友:
潜水两个月刚注册好帐号,先顶闪猫大侠一个,根据闪大侠的方法把球头连接方法改了,昨天回家爽飞了4块电池非常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P:

说真的,我就没发现完胜在哪,平衡杆的安全销的设计上?还是电机散热上?
一分价钱一分货,没什么好比的。
我觉得,尾电机锁尾的飞机,都是玩具。

网友(2012-01-13):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
不错,山寨也是有尊严的。

网友:
好文章雖然V911只陪了我幾天,飛到覺的沒勁換MCPX

网友(2012-02-19):
两架机机

小飞半个月,911和260差别还是蛮大的,260细腻精准的操控和911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网友:
不想说谁是托儿,911比260耐炸,别的方面都比不了

网友:
我也入手了一架V911,,也是在街边男孩家买的,,我姐夫比我先入,,他用的是美国手,我的是日本手,,飞机和控是改进版的,,我姐夫的是老版本的控。
我的飞机起飞时会往左边跑,,起飞后就是顺时针慢慢转,,锁尾不是很稳,,微调打左也会有一点温飘,,这会不会是此机的通病,,不知道各位模友的会不会这样???
我也照楼主的帖子试了一下,,感觉比之前在长球头杆上面要稳好多了,,平衡杆也照楼主说的调试了,,比起之前好很多了,,飞过艾特EC--135,,ESKY的海豚,,山寨的飞越450,美嘉欣T23,环起811B,,双马9053,,V911是我玩模型以来玩的第三架四通机,,确实好控制,,想用此机练手,,打算飞我的450做铺垫,,450之前炸过五次就没敢再飞了,,一直在做静态,,但是主飞还是飞固定翼,,911入手也只是想下雨,风大的时候在家飞一下过过瘾。。哈哈哈~!!!
改天补上视频....

网友:
报废两架  飘过~

网友:
V911视频来了,,所有都是按楼主说的调试,,真的很好飞,,机机没炸,,只是老婆以为我要装到茶几,,被她突然的关掉,,所以没拍到手接降落!!大伙将就看一下吧!

网友(2012-03-23):
前进的舵机不动了

新买的V911,试机时发现右边的舵机不能上下动,后来重装电池后能动的,再后来又不动了。不知怎么回事,试了好几次都不动。听到飞机内有“滋滋”的声音。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什么是球头呢

就是斜盘和桨夹上那个圆球形的头头

网友Q:
260还是要比911细腻的,这个是事实

网友:
回复 网友P:

http://bbs.mx3g.com/thread-196485-1-1.html
911的遥控和亚拓100s是通用的,100s的遥控还支持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260还是要比911细腻的,这个是事实

据说新版的,已经差别很小了。山寨进步神速。我手里2台911,第二台算后一点时间弄的。还不是最新版。已经很细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鉴定最新版啊

网友:
求助,我的911悬停调好了,但是前进很慢,后退很快这是为什么?

网友:
楼主是托儿,鉴定完毕

网友R:
楼主可以收取一些伟哥厂家的广告费了
分析的非常细腻

网友S:
看了学了 好帖!

网友T:
金属主轴没什么用.

网友U(2012-09-11):
我在纠结是260A还是V911啊

网友V:
确实v911可以用亚拓100x/s来控,飞起很爽,控制细腻,不过我也是听说的哈,因为我买的v911和亚拓100x都还没到我手,应该后天就到了,到时候给大家两个一起开封特写,哈哈

网友W(2012-12-16):
问楼主旋翼头和平衡杆连接的那个螺丝是什么规格的? 好弄吗? 我260A的里面那个销子给弄丢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