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桨的搭配,求推荐!

楼主(2011-12-01):
最近来看4轴,也在TB上逛了好久。有些疑问,还是发个贴请各位老鸟给指点指点!
四轴的轴距为450,想搞个卡片相机玩航拍,在看3款KV值不同的电机,一款是2212的KV980,一款是2216的KV880,还有2216的KV1100,想配1045的桨!
电调用飞腾18A的够不够呢??
这样搭配合适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有人看,没人答~

网友:
我的是XXD2212 KV930 1045浆 20A天行者 3S 2200 25C电池,全飞900克。感觉力量不够,你参考。我个人觉得我的配置电机KV低了点,导致出力不够,现在准备换1245的浆测试下。
换过18A飞腾电调别的没变的情况下,完全没问题,可以承受。换4S电池情况下同样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意见,也希望大家都来说说大家的配置和飞行感受!

网友A:
XXD2208 KV800 1045浆 20A天行者 3S 2200 25C电池400机架,全飞750克,比较省电,飞的时间较长

楼主:
KV800+1045,力量够吗?感觉拉起的时候有劲不?

网友A:
感觉力量一般,可飞1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力量一般,可飞15分钟左右

那还挺久的哦!

网友B:
15分钟,可以了嘛,我才飞7分钟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分钟,可以了嘛,我才飞7分钟最多!

KV值差一点,飞行时间差的确实有点大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XD2208 KV800 1045浆 20A天行者 3S 2200 25C电池400机架,全飞750克,比较省电,飞的时间较长
KV800的电机一来不好找,二来拉力不够吧

我是准备用2208KV1000+1045试试

网友D:
XXD2212 KV1000 1045浆 20A天行者 3S 1500 20C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D2212 KV1000 1045浆 20A天行者 3S 1500 20C电池
飞起来动力如何?

网友E:
四轴为了保证通过电池的电流不过大,以及续航能力,适合的配桨和传统固定翼是不同的。专用的四轴电机通常kV值在350~700之间,用3S电池的话600左右的kV值比较合适。楼上用XXD 2212 kV930电机,配合10×4.5慢飞桨,3S电池对传统固定翼来说是比较理想的配置,这个配置单电机电流最大在12A左右,拉力700~800克。但是对于四轴来说,4套这样的动力总共会从电池抽出12×4=48A的电流,净拉力3000克左右,对于小型四轴飞行器来说,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四轴飞行器最强调的是拉力效率,通常在8克/瓦以上才算比较优秀的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起来动力如何?

飞起来电池报销。

网友:
不是很明白,能告诉我计算方法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四轴为了保证通过电池的电流不过大,以及续航能力,适合的配桨和传统固定翼是不同的。专用的四轴电机通常kV值在350~700之间,用3S电池的话600左右的kV值比较合适。楼上用XXD 2212 kV930电机,配合10×4.5慢飞桨,3S ...

我现在飞的感觉就是动力很勉强,油门要过一半再加一格半才能悬停。我也找了很多原因一直没找到,我依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
我整这个之前也看了一些老帖子,一模一样的配置,有的朋友1/3油门就能飞,不到半油门或半油门就能悬停,所以也就选择了这样的配置。
装好之后发现动力不足,开始怀疑电调,换了飞腾18A力量没变,线性细腻不少。再换APC浆,力量有增长震动小,半油门能基本悬停,但是感觉还是勉强。再换4S3500电池,时间增加,动力增加,到12-15分钟。但是别人同样的配置和自己的飞行效果不一样,总要看看原因,所以一直找自己的原因。900克的重量,稍微重了点,但是也不至于差别大那么多哦。
听14楼的兄弟一说,我也感觉应该是电机搭配不合理了,那么如果要使用这样的电机,那么电池和浆该如何选择出比较合适?诚心请教!
应该是减小浆的尺寸,还是加大尺寸?还是应该增加电池电压?

网友:
最近也对4轴感冒,正疑惑LZ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起来电池报销。

报销??????什么意思?难道不能这样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飞的感觉就是动力很勉强,油门要过一半再加一格半才能悬停。我也找了很多原因一直没找到,我依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
我整这个之前也看了一些老帖子,一模一样的配置,有的朋友1/3油门就能飞,不到半油门或半 ...

我也同你一样你疑惑,也向这位前辈请教。控理说是不是该选KV800或以下的电机已经够用?那桨呢?

网友A:
昨天,用同样的XXD2208 KV800 1045浆 20A天行者 3S 2200 25C电池,用在550机架上,这次全飞重1010克,时间11分钟左右,不过油门一半多一点悬停.飞下来电机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用同样的XXD2208 KV800 1045浆 20A天行者 3S 2200 25C电池,用在550机架上,这次全飞重1010克,时间11分钟左右,不过油门一半多一点悬停.飞下来电机温热
谢谢意见!!!

网友:
也计划做轴距600左右的4轴
正在学习电机和浆的搭配

网友:
电机和浆的初步配置如下:
APC四轴专用桨1047 或1038或1238(其它配置一样的情况下有什么区别?)
朗宇四轴专用电机 V2216 KV650或800(其它配置一样的情况下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另请推荐电池

网友:
看了大家的意见得出一句话:低KV  大浆  适合四轴。

网友:
道理如此
但没有定性分析和数据支持
请大侠出来指导啊

网友:
效率高必高KV,小直径桨,王道!或者低KV有感+大桨,前者小惯量高灵敏度大闭环调整!后者每个马达就是二阶闭环再三轴陀螺大闭环!前者和高压输电效率高一样道理,或者低KV配4S-6S锂电!

网友F:
当然!低KVi+大直径桨=低效率+水波纹!高KV+小直径桨=高稳定但是低载荷所以低效率,效率成本比折中吧:高KV+大直径桨+减速齿轮=你知道的

网友:
所以》=8g/W绝对有道理!

楼主:
楼上怎么讲的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低KVi+大直径桨=低效率+水波纹!高KV+小直径桨=高稳定但是低载荷所以低效率,效率成本比折中吧:高KV+大直径桨+减速齿轮=你知道的

你的意思是用低KV+大桨=低效率?水波纹是什么意思???不稳定吗?
高KV+小桨=高稳定,但低效率??
这究竟如何取舍的好啊???以带卡片相机航拍为主!

高KV+大直径桨+减速齿轮=你知道的----其实我不懂!!!

网友:
您知道的=高效率高稳定

网友F:
这是个很好的花了心思的科学实验测试分析表,一般不轻易拿出的,应该是单个马达和桨静态测试结果,没有考虑到实际4桨飞行效率特别是产生的飞行不稳定行,原因由于普通电调的频响很低以及特性一致性差使得马达和桨的惯量转换到陀螺仪效应反馈再传输给电调马达会产生水波纹震动,也就是说,目前的普通电调无法精确快速反应电信号及时调整马达转速,所以就有了所谓高速专用电调来解决这类问题。但是根本解决之道有二:一是每个马达都有单片机速度控制器所谓二阶闭环(有感马达加有感电调加控制器)但成本高,二是提高马达转速提高电调响应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但是高转速扭矩会很低,解决之道是加减速齿轮。iPhone手机控制的AR DRONE4轴就是这2个方式结合!

网友:
最近YY滑翔机动力系统,有如下收获:

1,桨的工作如同机翼,所以迎角越合适,其升阻比越大,也就是力的效率高。直径大,相当于展弦比大,诱导阻力小,力的效率高。对于四轴应用的情形,桨是基本上静态工作的,这时候,大直径小桨距低转速更有利。

此处大直径,小桨距都是有根据的。低转速,我觉得是功率受限高不起来。
同时慢飞桨可以做得很薄,强度要求不高,桨叶投影面积大,则产生的拉力也大,要好过电动桨,更好过油机桨。

同一只桨,转速高力效低,粗略理解主要是因为转速高了,迎角偏大,不再是有利迎角了。简单地想,转速高的情况适合于固定翼飞较高速度,就这个意思。其在合适前进速度下的力效也不低的,主要是因为有前进速度,转动起来阻力小了,消耗功率降低。

2,电动机:追求功率重量比,也追求不要过重的负载以得到较高的工作效率。
功率重量比,对于同一只电机,负载相同的力矩(电流相同),肯定是转速越高功率越大,功率重量比就越大,这个对于四轴这种全指望螺旋桨拉力的玩意而言,功率重量比是很重要的。于是如果追求的话,就遇到电机必须高转速,桨要大的只能低转速的这个矛盾,减速器是较好的解决方案。
当然小功率下减速器的重量几乎跟电机一个级别,还要大量维护,可能还是直驱更优越一点点。

如此一解释,发现其实是在向直升机靠拢了,呵呵。直升机正是把这些要点都充分满足了的一个实例。

网友:
 我的个天,我选的是好赢 40A+2212  1000KV的配置。不知道给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很好的花了心思的科学实验测试分析表,一般不轻易拿出的,应该是单个马达和桨静态测试结果,没有考虑到实际4桨飞行效率特别是产生的飞行不稳定行,原因由于普通电调的频响很低以及特性一致性差使得马达和桨的惯 ...

好专业哦!看都不怎么看得明白!

网友:
朗宇四轴专用电机 V2216 KV800用12*3.8

网友G:
低KV的电机,闸数多,赔高电压,能不能理解为,和高KV电机配减速一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低KV的电机,闸数多,赔高电压,能不能理解为,和高KV电机配减速一样效果?

多极外转子无刷电机的磁场旋转好几圈转子才转过一圈,确实可以这样理解,相当于有个电子变速箱在工作……

网友H:
如果配了高电压,转速还是很高,我觉得应该说是跟高KV低电压不配减速一个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用同样的XXD2208 KV800 1045浆 20A天行者 3S 2200 25C电池,用在550机架上,这次全飞重1010克,时间11分钟左右,.飞下来电机温热

XXD2208 KV800 1045浆 天行者20A 3S 2200 25C电池,550轴距机架,全飞1-10克,飞行时间11分钟,不过油门一半多一点悬停。
请问电池牌子?什么样的1-45浆?飞控是什么的?谢谢!诚心请教!
我XXD 2212 KV930 1045便宜黑色浆,天行者20A 3S  2200 25C花牌标准版,550机架,全飞900克,飞行时间6分钟,油门过一半再多一格半才能悬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XXD2208 KV800 1045浆 天行者20A 3S 2200 25C电池,550轴距机架,全飞1-10克,飞行时间11分钟,不过油门一半多一点悬停。
请问电池牌子?什么样的1-45浆?飞控是什么的?谢谢!诚心请教!
我XXD 2212 KV930 1045 ...

你电池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配了高电压,转速还是很高,我觉得应该说是跟高KV低电压不配减速一个效果。

显然不是一个效果,前者扭矩和转速同时增加,实际上输出功率大大的增加了……

网友:
这个得定量分析才行了。
看到过的电机,定子尺寸一样的,基本上能达到的功率是差不多大小的,完全取决于转速。
如果是重量相同一个细长一个扁园,大概能有“电子减速”的效果,扁圆形的能在低速下给出大扭力,达到细长电机通过高速获得的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XD2208 KV800 1045浆 天行者20A 3S 2200 25C电池,550轴距机架,全飞1-10克,飞行时间11分钟,不过油门一半多一点悬停。
请问电池牌子?什么样的1-45浆?飞控是什么的?谢谢!诚心请教!
我XXD 2212 KV930 1045 ...
ACE 2200 25c电池,普通1045浆,MWC,玉兔飞控,带电池全重1010克,飞下来电池3.4V
这个配制用在400机架,带电全重700多克,玉兔飞控,最长飞过17分钟,下来电池3.4V

楼主:
3.4V过放了吧?

网友:
无负债3。85对电池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 2200 25c电池,普通1045浆,MWC,玉兔飞控,带电池全重1010克,飞下来电池3.4V
这个配制用在400机架,带电全重700多克,玉兔飞控,最长飞过17分钟,下来电池3.4V
下来后只剩3.4V已经过放了

网友:
我的货在路上了2216 880KV  ztw30A 不知道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电池放到多少?

昨天用报警器电显。3.6V电压下 飞行7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 2200 25c电池,普通1045浆,MWC,玉兔飞控,带电池全重1010克,飞下来电池3.4V
这个配制用在400机架,带电全重700多克,玉兔飞控,最长飞过17分钟,下来电池3.4V

照这样看,飞控对电机的出力和电流还是又一定的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KV800的电机一来不好找,二来拉力不够吧

我是准备用2208KV1000+1045试试

强烈支持,会给你预想不到的感觉。

网友(2013-05-14):
我之前的配置:2212/KV1400+8038桨、配3S/2200MA电池40A电调、飞起来很爽、现在的配置:2212/KV800+1047桨、电池电调一样、但动力不太好、很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