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加装图传和视频眼镜 还有100mw激光

楼主(2011-12-01):
等我的AMS1117 12V转5V ic到货了 准备把12V 和5V都从天地飞遥控里供电 然后把图传接收和视频眼镜电路都粘在遥控下面   视频眼镜也通过磁石粘在遥控下面 做成遥控和图像接收 一体化 爽

视频眼镜280元买的 很好用   图传发射和天线一共重40克 范围几百米 够用了

摄像头重3克

100mw绿色激光射向地面 飞到100米高  通过遥控开启激光 然后定高定点 射下来那个效果非常爽 哈哈  有空再拍个视频

这个图是之前用另外一个4轴拍的 也是100mw laser

网友:
你这一堆看到有点夯实哦

网友:
楼主 我在等你   天天上QQ等你  QQ名   拥有

网友:
这么一大堆,眼花了。不好整理一下吗?等你视频

网友A:
280?分辨率是多少的?
我淘宝找了一下,我靠啊,最便宜的都600

网友B:
那个视频眼镜现在涨到了388元
用100mw的激光不好吧,虽然很炫,但是照到人眼,你赔的起么?

网友:
这么复杂,闪瞎我的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视频眼镜现在涨到了388元
用100mw的激光不好吧,虽然很炫,但是照到人眼,你赔的起么?

我了个草,商家是不是看到这个帖子了

网友:
1117的电流能给眼镜供电吗?

另外你机架上这个楼也太高了点吧

网友:
 那涨价速度很好

网友:
LZ,我可是特意申请了一个ID想和你请教的啊....能否PM个QQ交流一下?还有你那个视频眼镜的供电问题咋解决的?你不会是改造了AV接收器...变成用电池直接供电了吧..

网友:
供电好解决,买个DC-DC,调到5V输出,再做个DC插头插上就OK了

网友C:
一块2200的电池给眼镜和柏通1.2G接收供电,12.6V降到12.2V只有20V分钟,也就是说安全起见,25分钟左右就得换电池,因为接收低于12V就不工作了,不安全,除非再接个升压模块,我是不想接太多东西,越搞越麻烦。

网友:
如果有米,直接入这个视频眼镜,你的接收器都省了,淘宝搜一下AIO FPV专用视频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2200的电池给眼镜和柏通1.2G接收供电,12.6V降到12.2V只有20V分钟,也就是说安全起见,25分钟左右就得换电池,因为接收低于12V就不工作了,不安全,除非再接个升压模块,我是不想接太多东西,越搞越麻烦。

我倒是看到有专用的12V视频接收专用电池。6800MA的都有。吼吼,这下给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就是发射端的电源问题?可以增加一块12V的电池在上面么?如果是我.我就增加一个摄像头,一个无线同步发射器,淘宝看了下,貌似38g左右。尽量采用独立供电,外挂一块12V的专用电池...我看了下重量..貌似需要400g,如果轻一点的有4500MA的220gd 的,估计玩够几块电池...同步视频也没电了...

网友:
慎用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分辨率是多少的?
我淘宝找了一下,我靠啊,最便宜的都600

这几天280的不卖了  现在淘宝就一家  卖388 QVGA的 完全够用

网友:
楼主我在等你  拥有

网友:
呵呵。凑热闹是必须的

网友D:
高手 我焊好了 在等你 呵呵

网友E:
PM QQ啊LZ。。。我关注了你几天了...

网友D:
楼主我在等你

网友D:
我顶 高手 在等你 拥有

网友D:
顶到你回来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