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C 问题

楼主(2011-12-01):
我的飞机打浆夹大桨都没有装,只推油门。在25油门的时候 副翼水平但是到50油门副翼就倾斜了。所以飞的时候一起飞就漂的厉害。 新手求解

网友A:
三个舵机一致性不好吧
看看副翼斜时十字盘斜不斜,还有副翼是不是松了

网友B:
 一致性不好,3个全换掉吧,或者检查控的设置有无问题,endpoint有无设置过啊!你干嘛要开油门调试,你拔了电机线调试,推油门,十字盘水平的上下运动才算过关,才敢去试飞啊!!

网友C:
斜盘调水平的时候油门放到50%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