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 改 2.5MM 主轴 轴承 十字盘 旋翼头

楼主(2011-12-01):
最简单买D02S整机~~~P

呵呵 喜欢折腾的玩家一般不买整鸡 比如我

拥有D02的玩家买个D02S接收2622V直接代换(据说有立竿见影的功效!配件刚到还没换上测试!)

直接代换的D02最好是改装加强滴(原厂D02质量=鸡肋+豆腐)

插播下G120飞行视频

接收机:2616V

主轴:2MM加硬

旋翼头组:彻底抛弃滑嗑尔用GAUI 203030代换

尾推组件:MH

楼主:
购买D02S配件自由组合拼装

原来已有MH尾推组件  省点¥不要浪费

用D02机架换2.5轴承后用D02S配件(2.5MM主轴、十字盘、旋翼头、尾波箱上的两颗传动齿等)对D02升级代换

轴承规格:2.5×5×1.5(需加垫圈)

上下轴承位各垫三片垫圈正好合适!

2MM外丝横轴旋翼头组有这样几种(GAUI 203030 九阴 318A D02S MH新款)最爱泰世旋翼头免换O圈

GAUI 203030

九阴 318A

对滑嗑尔十字盘心有余悸还是动手用MH-4G6十字盘改改

改MH-4G6十字盘比吃豆腐还容易:

上盘换2MM球头(下盘不换球头需配4G6拉杆)十字盘中心胶圈用2.5MM钻头很容易顶出来扩孔2.5MM在顶回去

……待续……

网友:
厉害
~~DEVO版的接受还没到

网友A:
就是因为看到网上有内径2.5MM,外径5MM的轴承卖,所以我才建议了华科尔改用2.5MM的主轴,而不是改用某些人整天推荐的3MM主轴。
使用2.5MM主轴,手上有华科尔备用旧零件的模友很容易就能扩孔后,继续跟着升级使用原装的所有备用零件。如果改用3MM的主轴,就会导致我们手上的旧零件大部分都不适合继续使用,只能被迫重新购买适合3MM主轴使用的升级零件了。当然,对于DIY动手能力比较高的模友,使用那个直径的主轴都没关系,只是会浪费一点钱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D02S配件自由组合拼装

原来已有MH尾推组件  省点¥不要浪费

用D02机架换2.5轴承后用D02S配件(2.5MM主轴、十字盘、旋翼头、尾波箱上的两颗传动齿等)对D02升级代换

轴承规 ...

NF7兄好邪恶,都是放在胸口拍

网友B:
02s十字盘球头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看到网上有内径2.5MM,外径5MM的轴承卖,所以我才建议了华科尔改用2.5MM的主轴,而不是改用某些人整天推荐的3MM主轴。
使用2.5MM主轴,手上有华科尔备用旧零件的模友很容易就能扩孔后,继续跟着升级使用原装 ...

完全没道理的解释,改用3mm主轴,可以是用九鹰260/180/100D,  Blade MCPX/MCR的十字盘配件, 限位圈,中联,可用的配件更多,价格也不会比华科尔的高。这点你的考虑明显不周到。
更何况内径2.5MM,外径5MM的轴承属于非标轴承,淘宝只有一家卖,一般人还找不到,这种轴承由于内外径相差太小,相对于6x3的轴承寿命短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道理的解释,改用3mm主轴,可以是用九鹰260/180/100D,  Blade MCPX/MCR的十字盘配件, 限位圈,中联,可用的配件更多,价格也不会比华科尔的高。这点你的考虑明显不周到。
更何况内径2.5MM,外径5MM的轴承属 ...
对于已经有了V120D02的玩家来说,改用3mm主轴,十字盘,主轴限位圈,中联,大齿轮都要重新购买相似的零件来改造,D02的机身也要改造,改装的费用并不低。
改用2.5mm主轴,十字盘,主轴限位圈,大齿轮都只需把原来2mm的孔扩成2.5mm直径就可以继续沿用,中联其实也可以扩孔2.5mm,只是会感到很薄,不知道是否耐用,如果能买到内径2.5mm,外径5mm的轴承,D02的机身也可以继续沿用。整个改造的费用并不高,只需要购买适合的轴承,2.5mm实心碳纤棒,2.5mm钻头,1mm钻头就能完成,并不需要购买杂七杂八的零件来组合改装。
那种方法改装简单,适合想要把手上V120D02升级的模友,还是让模友们自己去决定吧。

网友D:
02关键改造的地方,是大齿盘和与其相关部分的升级。也是02S升级的关键之一。
看各位有什么高招。只看效果不争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2关键改造的地方,是大齿盘和与其相关部分的升级。也是02S升级的关键之一。
看各位有什么高招。只看效果不争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2755&extra=page%3D1&page=3 41楼已经有描述了,方法很简单
1。将120d02的报废大齿盘(一般都是下齿轮扫齿,上齿正常)用剪刀剪到只剩下上齿轮一样的直径,下面突出的地方用裁纸刀切掉,使这个齿轮可以与附加的玩具齿轮紧密结合

2 。买个64t(模数0.5, 孔径2mm)的玩具齿轮(对应的电机齿可以在淘宝买1.5轴径8T铜齿,也可以从cp电机上拆---cp用的是0.5模数齿轮,d02s用0.4模数齿轮,华科尔从来不会打算让玩家轻易地配件兼容),用120  原来的2mm主轴将64t齿轮与剪好的华科尔齿轮穿在一起,确保安装后同心

3。用1mm 钻头钻两个孔,然后用1.2-1.4mm 的自攻螺丝将两者安装在一起
4。取下2mm主轴,用2.5mm钻头慢慢的扩孔,这样就有一个可以安装在d02s的大齿盘。而且上下齿盘可以分离,以后扫齿之需要换64t玩具齿轮即可,成本0.8/个

楼主:
呵呵 3Q SUV 补充 大齿盘改造方法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升级D02各位根据实际情况及需要取舍

楼主:
中午有空把2622V换到G120试飞

十字盘向上正螺距,对尾看(中间舵鸡 ELEV 左侧舵鸡 AILE 右侧舵鸡 PIT)通道 4 6 反向

呵呵 2622V 手法有些怪异 感觉不如 2616V 好飞(自旋不如2616V灵活)

请问购买 2622V 魔友 带的那块泡沫胶 打开包装就贴在接收机下面还是独立分开包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午有空把2622V换到G120试飞

十字盘向上正螺距,对尾看(中间舵鸡 ELEV 左侧舵鸡 AILE 右侧舵鸡 PIT)通道 4 6 反向

呵呵 2622V 手法有些怪异 感觉不如 2616V 好飞(自旋不如2616V灵活 ...

2622悬停稳定, 慢速航线也很好.但是自旋很慢(要将d/r调到最大, exp改为-50%以上),自旋转一个圈就会歪,所以自旋是最大的缺 陷,打算用120d02s练习自旋的人士会很失望
那个泡沫胶都是已经粘上去了, 而且有黏贴过其他泡沫胶的痕迹. 估计现在卖的2622都是从空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622悬停稳定, 慢速航线也很好.但是自旋很慢(要将d/r调到最大, exp改为-50%以上),自旋转一个圈就会歪,所以自旋是最大的缺 陷,打算用120d02s练习自旋的人士会很失望
那个泡沫胶都是已经粘上去了, 而且有黏贴过其他 ...

自旋同感,这与在rctw看到的评论不太相符,所以不知与d控是否有关。尾巴我是讲dr调到最大,exp调到负最大,打尾舵才有2610v的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2755&extra=page%3D1&page=3 41楼已经有描述了,方法很简单
1。将120d02的报废大齿盘(一般都是下齿轮扫齿,上齿正常)用剪刀剪到只剩下上齿轮一样的直径,下面突出 ...

这是个绝对亮点:
1、玩120的,手里会有一堆报废的大齿,上齿基本都是好的;
2、玩具齿绝对便宜;
所以,这个改装的精华是:长久的便宜。。。。。。

楼主:
SUV 这个齿盘?直径3.3CM直径有些小嘛!电鸡座那里要扩宽加长点才行喔!

还有 创翔CX007 齿盘主轴孔径是多大的?2MM?3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22悬停稳定, 慢速航线也很好.但是自旋很慢(要将d/r调到最大, exp改为-50%以上),自旋转一个圈就会歪,所以自旋是最大的缺 陷,打算用120d02s练习自旋的人士会很失望
那个泡沫胶都是已经粘上去了, 而且有黏贴过其他 ...

呵呵 又中招了

分享吓 ELEV AILE RUDD(D/R EXP)设定晒

引用 网友E:
自旋同感,这与在rctw看到的评论不太相符,所以不知与d控是否有关。尾巴我是讲dr调到最大,exp调到负最大,打尾舵才有2610v的手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V 这个齿盘?直径3.3CM直径有些小嘛!电鸡座那里要扩宽加长点才行喔!

还有 创翔CX007 齿盘主轴孔径是多大的?2MM?3MM?

CX007要用  下齿盘 , 2mm轴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又中招了

分享吓 ELEV AILE RUDD(D/R EXP)设定晒

不是吧,2622 这么不乐观,晚上我就要拍了: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s十字盘球头有多大?

没量过比D02大了一圈,貌似与九阴318A球头扣通用

引用 网友B:
CX007要用  下齿盘 , 2mm轴孔

OK!3Q!清楚了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2622 这么不乐观,晚上我就要拍了:funk:

呵呵 2622V 自旋滴雀不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SUV 这个齿盘?直径3.3CM直径有些小嘛!电鸡座那里要扩宽加长点才行喔!

还有 创翔CX007 齿盘主轴孔径是多大的?2MM?3MM?

这个3.3cm大齿盘跟cp机用的除了孔径之外是一抹一样的,区别就是0.8/个 vs 20.00/个 ,  而d02s设计机身之前估计是打算沿用cp大齿盘的,所以如果使用120d02s机身,电机座不需要改就可以让电机接触到大齿盘。如果是120d02 机身,需要按照你所说的改一下电机孔位。
CX007大齿盘是0.4模4CM,除了孔径跟120d02s的大齿盘一模一样,区别就是3.5/个 vs 20.00/个。 花科尔设计这个d02s应该参考了我的M120d02s改装贴,算是一个听取用户反馈的好兆头,值得鼓励

网友:
请问SUV我是120d02 机身的怎么改电机孔位啊电机轴太短了铜齿碰不到大齿盘了能否发个详细图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旋同感,这与在rctw看到的评论不太相符,所以不知与d控是否有关。尾巴我是讲dr调到最大,exp调到负最大,打尾舵才有2610v的手感。

也许我飞这个联系自旋不如cp来得轻松跟这个有关,自选速度倒是没感觉到什么问题,觉得自旋慢是不是因为接收上的尾舵行程没有设置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许我飞这个联系自旋不如cp来得轻松跟这个有关,自选速度倒是没感觉到什么问题,觉得自旋慢是不是因为接收上的尾舵行程没有设置好的原因

不是行程问题,不光我一人发现此问题,也许是个与2801兼容的bug,不过问题不大,改设置能达到较好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22悬停稳定, 慢速航线也很好.但是自旋很慢(要将d/r调到最大, exp改为-50%以上),自旋转一个圈就会歪,所以自旋是最大的缺 陷,打算用120d02s练习自旋的人士会很失望
那个泡沫胶都是已经粘上去了, 而且有黏贴过其他 ...

我之前用过一个 4同桨放 02上,因为4通桨在低转速下就能起飞,但尾巴转速还不够。但其实通过变距是能弥补的,但我怎么弄,02 飞了一回马上就开始旋转了。
好像是接受的尾舵机的输出量是按固定比例的,陀螺仪只是起个辅助

02s的齿少于02,那么转速上估计会不一样,2622固定了这个值

我很担心有问题呀,晚上刚拍了一个2622,准备改02,这可如何是好~~

奇怪,我看有的大大都把2622都改 180d上了,都飞得好好,这啥问题~~~

网友:
2622已在路上。。。。。。。。

网友:
个人觉得自旋比cp好,我的是devo版本

楼主:
打算把 2622V 退回 挨、浪费感情 又白送¥给快递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把 2622V 退回 挨、浪费感情 又白送¥给快递

不是吧~~~:funk:

这个还能退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旋同感,这与在rctw看到的评论不太相符,所以不知与d控是否有关。尾巴我是讲dr调到最大,exp调到负最大,打尾舵才有2610v的手感。

估计是和 齿轮比有关,02 尾桨转速要比 02s快,但这其中有什么道理就不知道了

舵机都是一样的,如果是wk控的BUG,那华就糗大了

说不定换上 02s的齿轮组就行了

网友:
据说V120D02S头一批出货的有小问题都被召回了,原来说11月10号就能供货结果到18号才开始出货,具体原因不清楚
难道是因为这个?! 接收机有拆装过得痕迹值得怀疑

网友:
看鱼眼睛貌似是个新盘!

网友(2012-11-22):
引用 楼主:
购买D02S配件自由组合拼装

原来已有MH尾推组件  省点¥不要浪费

我也有这个十字盘 扩孔到3mm可以不
看别人都是用mcpx的和mh的上下面盘拼接 非常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看到网上有内径2.5MM,外径5MM的轴承卖,所以我才建议了华科尔改用2.5MM的主轴,而不是改用某些人整 ...

2.5和3 强度能差多少  是不是一般2.5就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