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ky大喇嘛换控无反应问题!

楼主(2011-12-01):
小弟向朋友借来大喇嘛空机来玩,由于没有设备,换上自己的日冠6通道接收机。小弟的设备是JR的9X2 PCM72兆
遥控器
。连接也无问题,副翼,升降
舵机
工作正常,四合一上两条线分别接在油门(JR设备为第一通道),另一条线接在方向舵(JR设备为第四通道)。通电后推油门飞机只有上层桨高速旋转,下层几乎不转。我将遥控器里的模式从直升机换到固定翼都一样。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A:
我的DSX7+AR6100可以飞的 就用普通固定翼模式 不需要设混控的 你再检查一下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