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射钉枪,谁用过?比气动的好不?

楼主(2011-12-01):
  最近家里要搞点木工活。看到五金店里有那种电动的射钉枪。有谁用过?好用不?力量跟气动得一样不?不要钉不进去射钉

网友:
我用着一个F30,电动的,方便是很方便,但对电压要求太高,低了没力

网友:
力 当然没气的大   就是方便   不是太厚或者结实的木头 还是ok的

网友:
很好用的,方便

网友:
很好用。放心,0.3厚的镀锌板垫在木头上,F30钉穿透不成问题

网友:
关键是用的时候手要压紧,压得越紧,力量越大

网友:
气动的好用,F30电动的打30的钉硬木很难打入。

网友:
挺好用,速度没有气动的快,但是足够好用了。

网友:
速度有点慢,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压紧木头,硬木比较难打,F30的钉打穿硬木板后会钉子会弯。20MM的木工板轻松打穿。水泥墙是打不动的,钉子太软。市场上卖的薄的彩钢瓦能打穿。要求不高的话很好用,绝对能代替气动。注:我使用的是淘宝上卖的150快一支的货。暂时没有发现缺点,因为没用过气动的。

网友:
线路电压不足或功率太小的没法用,电压给力还是可以干干小活的,也不贵不到200块

网友:
我用过电动的,好像声音和震动大点,钉的效果差不多。如果只钉下钉子就电动的,方便。还想喷漆的话就买气动的,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