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飞!>>>>>>>>>>环奇803单桨4通

楼主(2011-12-01):
新到手的803 ,乱飞一下!

网友A:
这也太不稳了,不知道是手法还是飞机的问题

网友:
单浆的?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不稳了,不知道是手法还是飞机的问题

这个机机操作起来手感挺怪的。
前后、左右侧飞时舵量大的话就会来回摆。
另外视频里到处乱飞是我在测试舵量大时摆动的幅度。
之前有个录像是小舵量操作的,看起来很稳,稳到可以短时间脱控。
不过因为手机的视角没调好,大部分时间飞机都没在图像里出现,所以就没上传。
明天看看,用空的话再拍些 。
另外这个机机是使用27M的控,不能换晶振 。一共就2种颜色,代表了两种频率,也就是说同时最多只
能2架飞机一起玩了。之前看到有人说此机是2.4G的,害的我白高兴了一场 。
此机标配的是7.4 600mha的电池,两节柱形锂电串联的(低成本!)没测飞行时间。
上手直接换成900的电池测了一下,不停的飞,正好10分钟 !

楼主:
我拍的是室内的,小范围飞行。
正好在度娘上搜到了室外飞行的视频,发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这好像是个广告视频,大家海涵了,本人郑州的跟此视频的商家没啥关系哦
http://www.tudou.com/v/E9_17ewHFP4==.html

网友:
请问次飞机能悬停住么,怎么飞了差不多八九个航次也不能很稳的悬停,总是在划圆圈。还有就是楼主的电池是直接把头罩拆下来更换的,还是外挂的呀,那个头罩怎么拆下来呀?

楼主:
此飞机能够悬停,但稳不稳要看你怎么看了,反正我试过在上面视频里那片场地可以只用油门控制升降实现悬停。

关于画圈的问题应该是飞机本身有部件变形了,看看平衡杆的搭扣,看看平衡杆本身是否变形。

此机是按玩具的思路设计的,换电池很不方便,原电池是用双面胶粘在机架前的平台上的。

机头罩设计还行,只要把底部的螺丝去掉(我是扔掉了!),再把两侧的卡扣掰开就可以去掉机头,机头上有个灯是插在主板上的。

我改电池是把原电池取下来,然后在托盘上粘上魔术贴就行了,更换电池很方便。

网友:
经检查 平衡杠无问题 卡扣都正常。主要是在进行调整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画圈的问题。能进行非常短暂的悬停也就几秒钟吧,然后一开始偏移就向相反的方向修正,然后就开始在空中画圈似的晃然后就控制不住了。本打算练好了用它送婚戒呢,就现在来看是不能胜任了,是我的技术问题还是飞机不行呀?

楼主:
舵量要小,这机机舵量稍大就会像视频里那样摆动。
明天我有空了拍个稳定点得视频你参考一下了。

网友:
支持上视频,希望大家也多上视频,视频研究更有乐趣啊。

网友(2012-01-23):
此款飞机的性能总体还是不错的,遥控器有2种模式,但发射是左手油门,飞机的做工还是不错的,铝合金的机身连尾杆都是铝合金的,飞机的操控性还是不错的,挺稳的,悬停,航线的飞行都挺顺手的,我的飞机买回来我就把控改成右手油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