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浪板的作用

楼主(2011-12-01):
各位高手!小弟刚开始玩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1、压浪板有什么作用?要怎么调试?
2、水刀有什么作用?倾斜多少度好?
谢谢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呵呵,看你是什么船了,有的船用不着还加水刀和压浪板

网友:
压浪板可以让水压力中心后移(即使不下偏),变相地让重心前移,提高稳定性。

猜的,如果不对请指正

网友:
给你的船上图看看

楼主:
装好之后方向舵怎么能向外伸开能活动的
这是对的吗?
方向舵不都是固定死了
只能左右的吗?

船身长1100mm宽300mm

船身长1100mm宽300mm

压浪板

压浪板

楼主:
有哪位高手能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正常状态是把舵靠进去,与舵架呈90度,把下面螺丝上紧,把舵夹住。当遇到障碍物,受到外力时,舵就成照片中状态,防止舵受损,并且在这样状态下,舵仍然有效,不至于方向失控,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正常状态是把舵靠进去,与舵架呈90度,把下面螺丝上紧,把舵夹住。当遇到障碍物,受到外力时,舵就成照片中状态,防止舵受损,并且在这样状态下,舵仍然有效,不至于方向失控,有才

谢谢高手指点
知不知道这个船是多少级的?这个船叫什么名、电o、虾艇、竞速挺、ECO?
还有这玩意多少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