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转速问题~

楼主(2011-12-01):
为什么油门曲线100%,油门推到顶的时候450旋翼头最高转速只有1700左右???求解?

网友:
是否校正过油门,螺距是否过大,电池是否够劲,电机齿是多少的?

网友:
大奖转速怎么测呀

网友:
你用什么测的? 你把油门曲线定成100直线 然后再砍转速。。。。我飞这么久 从来只是听声音。。。。具体转速没东西测

网友:
1700?怎么也有3000RPM啊?

网友:
楼主怎么测出来的啊?

楼主:
公司的机械式转速表
我弄好了,重新校准了下电调油门,3000转!谢谢啦!

楼主:
把大桨拆了,把制动盘拆了,顶在孔上,油门推到顶!主意陀螺要是不好的话建议把尾桨也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机械式转速表测的!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没有设置好

恩,现在弄好了!

网友:
不带大桨有意义吗

网友:
螺距和传动方式也能影响大桨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大桨有意义吗 [/quote
我只是测下最高转速,带着大桨太危险!

网友:
电机kv乘以v数等于电机转速。电机转速÷〔大齿数÷小齿数〕=大浆转速!好像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