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2 图传

楼主(2011-12-01):
GOPRO2用什么图传比较好,及怎样接线。控是FUTABA 2.4G

楼主:
请高人指点,本人购得5.8G图传一套,在我这里就没图像,到他那儿就没问题呢,而且商家说接线没问题。图传现已退回,我该买何种图传是好。

网友A:
1.2G

网友:
我也是像LZ一样改的GP的线,但是就是没有图像,OSD的界面倒是有,看来是GP的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
您用的也是GOPRO2和2.4G控吗

网友B:
LZ:我的是狗1,有两个输出口,你再试试另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的是狗1,有两个输出口,你再试试另外一个
没插错,接电视就好使

网友:
把原装线连上后开机,测了一下电压,三个头子中只有黄头有电,0.5v左右,其他两个头(红头和白头)都没有电,不知何故

网友:
问题解决了,连错线了。连接那个有电的一个头就对了!

网友C:
有商家做专用连接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商家做专用连接线就好了

有的,记得好像是10美元一根

网友:
晕··肯定想都能想到黄色的是信号线啊···首先就该连黄的···

网友D:
哈哈

买一根手机的耳机线,插头是一样的,不用破坏原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一根手机的耳机线,插头是一样的,不用破坏原装线

我跑到电子城里转了一大圈没有找到这种2.5 四段的音频插头,买了个三段的,试了一下不能用。索性就剪了一根原装线。
PS:李哥说得没错,要测一下电压的

网友:
这问题很简单:买根2.5MM 的4段音频插头1.5到2元1根,去皮自己焊接线。焊接:插头的最底端是地线,倒数第2是视频信号线,其他两个端口不要理会(是左右声道)。焊接要比较小心,多买几个焊接不成有备用,焊接好有用热熔胶包裹下。反正我只这样用的,也是2代。

网友(2012-01-06):
回复 网友E:

求教:GOPRO HERO2。  那根输出的黑色的线是原配的还是另外买的啊,我的怎么不太记得有那么一根黑色的输出线啊?

网友:
是啊,gopro2的说明书上明确写了不付有 复合音视频输出线, 也不附有DHCP线的,难到1代的有原装视频输出线? 2代的缩水了?

网友:
不是接线的问题,别瞎说了.........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还退回去让卖家测试,最后终于弄明白了,这个图传的接收时双输出的,输出端的插头必须用力插到底才会有图像的,估计是设计的问题,造成接头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F:
红线和白线输出的电压是很低的音频信号,你测的时候对着gopro使劲嚷嚷,就发现红白线有电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