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飞行时间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请问大家飞450是用什么电池,飞行的时间一般是多少。我的450电机用皓马特hb2835 3800kv 电池用格氏2200mah 20c 普通模式才飞3分钟。看模友们的帖子有的可以飞5分钟,有的飞6~7分钟都有啊?毫安时数大飞的久,还是C数大飞的久啊?

网友:
普通模式航线7分钟,下来3.74V左右。

网友:
花牌2200 20C悬停6分半,下来还有11.2.

网友:
2835H13T齿,格氏2200,25C,普通模式8分钟,3D4分钟,落地3.7v

楼主:
为什么你们的飞那么久,我的才3分钟啊?什么牌子的电池比较好用

楼主:
请问你们的油门曲线怎么设置

网友A:
有的时候还要注意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隔,止推轴承,如果是皮带传动的还注意皮带的松紧

不要第一时间把问题归纳到电池上,机械传动方面也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还要注意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隔,止推轴承,如果是皮带传动的还注意皮带的松紧

不要第一时间把问题归纳到电池上,机械传动方面也要注意
说的是这个道理,楼主要考虑摩擦

网友B:
大桨转速越低,升力效率越高。调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保持悬停时大桨转速不超过2000,螺距7度以上,只要尾巴能锁住,悬停10分钟不是问题……

网友:
我的是KDS450C套机的标准电池,练习悬停10+分钟,飞到电量报警器报警就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学习了。原来调机还有这么多学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还要注意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隔,止推轴承,如果是皮带传动的还注意皮带的松紧

不要第一时间把问题归纳到电池上,机械传动方面也要注意
学飞兄的我也学习了谢谢你们的帮忙!

网友:
2200一般都能飞6分钟左右

网友C:
飞机全重多少,不插电,用手空转大桨 不能有明显的不顺畅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全重多少,不插电,用手空转大桨 不能有明显的不顺畅 。
没有明显的不顺畅,飞机全重890g,请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2200ma的格氏只能悬停三分多钟,准备上无副翼了

网友:
ace。2200。旋停8分钟

楼主:
应该是调机的问题

楼主:
今天按照“绿头苍蝇兄”说的调过鸡鸡,可以飞5分钟了。在这里特别要谢谢“绿头苍蝇兄”

网友:
什么好方法分享一下吧,谢谢!我的450PRO新机 花牌电池2200 25C+花牌电机3900KV,只能够飞5分钟,下来11.2左右,和你的问题一样,准备换3500KV的电机,除了飞越电机还有其他的电机推荐吗,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转速越低,升力效率越高。调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保持悬停时大桨转速不超过2000,螺距7度以上,只要尾巴能锁住,悬停10分钟不是问题……
回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