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的毫安数与C数的关系

楼主(2011-12-01):
请问电池的C数与毫安数是什么关系,毫安数是什么,C数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
什么牌子的电池比较好用啊?

网友:
毫安指电池的容量;C数指这块电池的放电速度;两者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吧!

网友:
C数是指能以多少倍电池容量的电流放电,两者关系密切,例如2200MAH,20C的电池,放电电流可以达到2.2A*20=44A放电,不超过44A对这个电池来说都是安全的,当然可以更大电流放电,但会影响电池寿命了,例如15C的电池可以标成20C的,寿命可能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楼主:
谢谢大卫兄你解释的好详细

网友:
还有个充电C数什么的,也是C数乘容量来决定可以多大电流充电

网友:
其实说的毫安是不是一个简称?其实应该叫毫安时来代表容量?

网友:
电池的容量是电流时间,通常用毫安小时,大电池用安时。2200毫安小时就是说用一小时的放电率放电,电流可达2200毫安。这就是所谓的一小时放电率, 即1C。如果是 20C的电池,就是可以达到一小时放电率的电流的20倍,同时放电时间就是只有1/20小时,就是3分钟。影响电池大电流放电的因素是电池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