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中直升机的大桨转速问题

楼主(2011-12-01):
买了
凤凰
模拟器
,发现在
遥控器
里面设置参数是在模拟器里面有效果的~
我于是就设置好油门曲线,但是我发现只要一推油门大桨
转速
就直接升到了最高
转速
。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有
凤凰
模拟器的人可以试试看,说不定也会发现同样情况,螺距的设定是没问题的~
大桨转速高造成飞机太过灵活,请知道人说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模拟器默认开启定速了,定在90%还是95%最高转速……

楼主:
请问那怎么关定速呢,谢谢

网友A:
进设置菜单找到定速是用哪个通道控制的,如果不想占用控上的通道,可以设置成键盘上的快捷键。这个选项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我记不清了,抱歉。

网友B:
这个很早就发现了 不过感觉不影响飞 就没去管他

网友C:
感觉不像定速,电直掉转两三百转,油直要掉转四五百转。

楼主:
好象不是定速的问题,继续寻答 案 谢谢!

网友D:
问题相同,等答覆

网友D:
解决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