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中直升机的大桨转速问题

楼主(2011-12-01):
买了凤凰模拟器,发现在遥控器里面设置参数是在模拟器里面有效果的~

我于是就设置好油门曲线,但是我发现只要一推油门大桨转速就直接升到了最高转速。   《油门有大小变化,但转速不管多少油门都是最高转速》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凤凰模拟器的人可以试试看,说不定也会发现同样情况,螺距的设定是没问题的~

大桨转速高造成飞机太过灵活,请知道人说下,万分感谢!

网友:
凤凰模拟器的飞机还能灵活?就发现那个黑色的500 3d比较灵活的……不过还是没有真机那么好飞!模拟器很难飞……

网友:
没有校准遥控器吧,校准一下先

网友:
没见过此类问题

网友(2013-08-30):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

网友:
设置遥控

网友:
设置油门曲线我习惯在凤凰模拟器软件里面设置

网友:
lz的情况应该是开启了定速

网友A:
凤凰里面模型设定是有定速的,找找菜单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凤凰里面模型设定是有定速的,找找菜单就行。

找到了,多谢。
~~~~~~~~~~~~~~~

网友:
没别的事  拿分走人  顺便帮顶   造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