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车发现导轨精度不高,怎么刮呢?

楼主(2011-12-01):
我的小车,发现导轨磨损比较厉害,怎么刮呢?问题就是没有基准?哪里有?
我手上只有水平仪和刀尺

网友:
搭车,同问,不过我的床大一点,可最长加工850mm工件

网友:
哦 那很麻烦的哦 没有技术别弄 弄不好床更遭

网友:
你的导轨是啥样的都没说,咋告诉你

网友:
慢慢琢磨,需要一定的技术和手艺

网友:
量具不齐备别瞎废功夫了。

网友A:
您能提出这个问题估计也不会加工什么高精度的东西,小车凑合用吧,刮研的事情还是不要想了,太危险

网友:
自己刮研就免了,要想精度好可以找导轨磨干一次。

网友:
没有一大堆的测量和刮研专用工具别刮,何况你对刮研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啊,这个不是说刮就能刮的,没牺牲一些时间和汗水来积累经验别刮,想想的话是没关系。

网友:
先刮了再说,我一台二手车床正好需要处理,你刮废了才会再买!我等着。。。

网友:
刮研也没有那么可怕
就是又费力又考验你的耐性

必要的工具量具和技术还是需要的

能忍着就别刮

网友:
有机修钳工的视频找到好好学习,在学刮研,应该可以做到,相信自己,我正在学着刮平板,全靠学视频,有很多老版的新版的,不一样,自己摸索,网上有。祝你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能提出这个问题估计也不会加工什么高精度的东西,小车凑合用吧,刮研的事情还是不要想了,太危险
恩!就买大夫的PVC机械也比你的好!大夫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就买大夫的PVC机械也比你的好!大夫原话

你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研刮比较麻烦!
给你介绍一下一山一平车床的研刮方法:1,用000级直尺检验平轨,如不平则铲刮到平。
2,机床大拖板加一夹具,保证两块磨平的油石呈90度压在“山”导轨的两侧。然后将大拖板退到机床导轨后端(一般后 ... [

这办法比较牛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研刮比较麻烦!
给你介绍一下一山一平车床的研刮方法:1,用000级直尺检验平轨,如不平则铲刮到平。
2,机床大拖板加一夹具,保证两块磨平的油石呈90度压在“山”导轨的两侧。然后将大拖板退到机床导轨后端(一般后 ...
这样搞出来有精度的话建议马上去买彩票

网友D:
看你够不够倔,我曾经因为想省掉修黑白电视的钱,硬是学会了修电视,当然半吊子水平凑合用,那时还在上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够不够倔,我曾经因为想省掉修黑白电视的钱,硬是学会了修电视,当然半吊子水平凑合用,那时还在上学

网友A:
我为了省买雕刻机的钱,一口气做了上千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为了省买雕刻机的钱,一口气做了上千台了

网友:
我曾经为了省下找XJ的钱,一口气找了个LP

网友:
劝楼主放弃刮研的想法,有问题就带着问题用,这是我多年总结的。对于国产货来说,要求过于苛刻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真的,切身体会。
我有一台临沂的车床,CJ0625。买的时候没什么大毛病,哪哪都挺好的。后来才中的毒,大拆一番,想做改进提升。
拆开就哭了,觉得有些粗糙。往回装的时候还好,就是精度丧失了。后来买了几本关于机修的书,重新组装调试。最后学会了装配,调整塞铁间隙等等。最后结果打精度只比之前好了0.02mm.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因为以前用3.0的钻头打孔(实际直径是2.98),跳动一点打出来正好3.00.用3.00的轴正好穿过去,点点润滑油转起来很爽。可是现在不行了,2.98的钻头打完了,3.00的轴就穿不过去了,要反复研磨、挤压这个孔才能达到装配要求。浪费了好多时间。开始以为是钻头磨损了,换了若干新钻头,都不行。都是一个毛病。最后买了德国的钴高速钢钻头,用数显卡尺测得实际直径是3.00,不加不减。打完的孔就可以了,也不用研磨。但是刀具成本上升了几十倍。以前用的国产钴钻头2.4元,这个德国钻头要上百元。并且所有需要打孔配合的钻头,都要用这种不加不减的。。。有时候真想用铁锤在主轴上砸一锤,让他跳一丝!MD!
最后总结的心得就是:如果手里正好有活要干,最好还是不要干这些工程。要是没活,又有时间的话,可以改改玩玩。听着可能有点不合逻辑,但是对于国产机,确实是这样。只管用就行了,别企图提升。直到用的不能用了再说。

网友:
还有个我的亲身经历:我有一辆二手车,还是**进口的福特。我每天总想着给他改进,提升,最后发现,买二手车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于学会了修车。光买手册就花了几百元了,每本都一千多页。现在不光学会了修车,还学了点电路知识。但是汽车已经在楼下停了一年了。。。现在觉得把手册看明白了,打算开工改装调校。可北京已经进入寒冬,看来又要等几个月了。
在北京手里有指标的来买我的车啊,给钱就卖,一打就着,轻松150没问题。是福特TEMPO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刮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够不够倔,我曾经因为想省掉修黑白电视的钱,硬是学会了修电视,当然半吊子水平凑合用,那时还在上学

这个够倔。

网友:
修机床是需要智慧和技术的,没有人指导靠自己摸索会走很多弯路,就是给你三五台机床你练手你也不一定成功

网友:
导轨的基准是与大拖板配合的山型轨,你要真想刮就先刮它。。。。。。用桥尺研刮到4、6点,再以它为基准配刮一块角度垫铁放百分表测山型轨下方(就是安装大拖板行走齿条的那两个面),把山型轨细刮到与该两面不平行度不大于0.1,点数在10点以上,这样你的基准面就刮好了。接着以这条山型轨为基准测量刮削剩下的所有面,在刮剩下的那些面的时候你会用到可调式床身检验桥板(这个东西自加工也可以,但有几个零件精度要求挺高的,特别是两根与山型轨接触定位的半圆棒的锥度允差是0.005)还有你会用到检验桥架(桥架上下两平面平行度允差0.002)。。。。。还有一些常用的量具工具。。。。。。
如果没有这些比较专业的量具工具,想又快又精的刮好一副导轨,那会是很困难的。说实话,刮削是一点都不难,对着研出的点子刮就是了,难就难在怎么测量、检验、刮哪、刮多少、谁先谁后、怎样确定你这几刀刮下去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当然,在有耐心有志者面前这些应该都不是困难。

网友:
想好就做吧,坛里的大侠应该都是这么过来的,如果可能,先找个东西练练,先做个小的划线台也是可以的,既练手还省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够不够倔,我曾经因为想省掉修黑白电视的钱,硬是学会了修电视,当然半吊子水平凑合用,那时还在上学

我也是

网友:
奇怪了,刚玩机械没几天,都老想着去刮机床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