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三轴飞行器

楼主(2011-12-01):
以色列的三轴无人飞行器

网友:
前面两个是矢量电机吗

网友:
后面的那个也应该设计成矢量的,不然会在前飞的时候行成额外的阻力,做成矢量的就会化阻力为动力

网友:
看不到图啊LZ

网友:
矢量电机是

网友:
只有三个电机啊!该如何平衡反扭力?

网友:
很感兴趣,有视频吗?或请LZ发有关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