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具 请教

楼主(2011-12-01):
这叫什么啊   视频看到的  是用来固定铆钉孔的

网友:
只知道叫 Clecos
Temporary Fasteners
Clecos kits什么的

中文应该叫临时固定销, 钣金用的。

lz是不是要做直升飞机啊呵呵

网友:
弹簧定位销,确实是钣金用的,航修厂或者飞机制造厂里很常见,在蒙皮上打眼时临时定位用的。

以前见过航修厂的人用,他们就叫销子,也不知道准确的名字。

直到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厂家的网页:

http://zjmjgjc.web1.asiae.com/index.shtml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可谁知道哪有卖的   干什么用  怎么用都知道就是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没见过东西!

网友:
拉铆钉吧?钣金工常用,一般是铝制的,中间一根能拉断的、类似火柴棍的小铁棒。你一拉,铝管膨胀,过度受力的时候铁棍断掉,铆钉就留在被固定铁片的孔中间了。
这种拉铆钉也有不锈钢的,但是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