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能用MACH3吗

楼主(2011-12-02):
我的一台旧笔记本,型号是IBMX41,CPU主频1.6G,内存G,旋转屏的,用的是扩展坞并口。能用MACH3驱动雕刻机吗?怎么设置啊?我连接上了,能动,就是步进电机声音很大,好像感觉一停一停的。看了很多论坛的资料,也没搞定。有哪位前辈用过这种电脑用MACH3的,请帮帮我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没问题的,很久前我用过T41驱动mach3,没发现你说的问题,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合适,检查软件设置,去除操作系统里面一切没用的东西,最好不要用杀毒软件。

网友:
不进声音大,有可能是电机与驱动电流没匹配好。

网友:
看了mach3的配置要求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才又仔细看了我的这台老电脑,是 X41的,没有并口,用的扩展坞,机器用台式机的MACH3能正常使用,就是我对MACH3太不了解了,不然我也不能买维宏卡了,我估计还是软件没设置好

网友:
我的笔记本不好用,855主板pm1.5 cpu

网友:
我的X61也是用的扩展坞,在别的地方学的,具体方法是:1:bios中并口选用ECP模式;2:关闭省电选项(config——power中intel(R) SpeedStep technology 设为disabled;CPU Power Management 设为disabled);3:控制面板中服务管理关掉服务ThinkPad PM Sercive。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这样不是相当于把CPU降频了吗?那就成了机器专用了。每次设置一次要经历很长时间等待,开机也慢的不得了,电脑主频就剩600左右了。是这样吗?

网友:
最近500元入手一台二手东芝tecra9100,试了下mach3,唔,也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是不是降频了,我不敢确定,不过我的x61设置之后没有太大变化,这个设置似乎和你采用AC供电还是电池供电有关,可以参考这里http://baike.baidu.com/view/426542.htm

楼主:
不值钱了,留着做收藏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