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使用"并充板"充电的疑问.

楼主(2011-12-02):
看到有很多人是使用并充板的。电池的平衡头和正负端子都接到并充板上。那充电器是如何鉴别每块电池是否充满,每块电池里的各个cell是否已彼此平衡好呢?当接上有平衡功能的充电器时,电是通过电池的正负端子充进去的,还是通过平衡头?抑或是平衡头只是用来监控的?

网友:
这个正是我想问的

网友A:
并充板是将几个电池并联当成一个大容量电池充电,并联后电压高的电池会向电压低的电池充电,最后达到并联的电池电压一致,这样充电器检测的是并联后的电压,所以最好用电压接近的电池并联充电。
当使用串充时,电流主要通过正负极充电,平衡线用来监测和微调电压,使用并充时,电流通过平衡线充电,并充不需要平衡。充电器显示的电量是所有电池的总和。

网友:
  都并联了,相当于一块大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充板是将几个电池并联当成一个大容量电池充电,并联后电压高的电池会向电压低的电池充电,最后达到并联的电池电压一致,这样充电器检测的是并联后的电压,所以最好用电压接近的电池并联充电。
当使用串充时,电流 ...

谢谢答复。
照你上面说的,串充的话,应该只能是让充电器和电池一对一充电,过程中让充电器的平衡功能去平衡电池里的每个cell。
并充的话,电池彼此间相互平衡,所以只要彼此电池电压差别不大以及充电器功率够大的,并多点都没有问题,电压设定仍旧是每块电池的电压值,而电流则是每块电池的电流总和。例如在单个电池的时候我是用1C去充,但并充4块的时候,我要设定为4C,是这样吗?

网友:
不懂,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压差大的电池这么冲最好充好了以后让他们多并联一会儿,不然拿下来会发现有的没充满,有的稍微过了一点,因为电池虽然并联到一起但是电解液环境还是独立的,这么充还是对电池不大好的

网友B:
有办法解决不同电池电压差的问题,很简单和巧妙的办法,就是每条平衡线路加贴片,一旦电阻电流不同就会跳,不停的跳达到自我平衡不同电压差的作用了,而没有的并冲版不同电池之间的电压差不要太大,除非充电器有自我补偿机制,不过似乎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解决不同电池电压差的问题,很简单和巧妙的办法,就是每条平衡线路加贴片,一旦电阻电流不同就会跳,不停的跳达到自我平衡不同电压差的作用了,而没有的并冲版不同电池之间的电压差不要太大,除非充电器有自我 ...

"每条平衡线路加贴片” 请问能具体一点做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