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c2 不反转维修

楼主(2011-12-02):
故障起因:

    刚买来西家的c2-200的时候自己加了个蛇管灯,时间长了塑料灯座变形,再加原蛇管有些软,想换个瓷灯座和粗一点的蛇管,拣了一节铝管也用上......
给铝管车外螺纹用正反转+进退刀,快完工时一次反转有一点没到位,就用手转卡盘,结果再反转时不动了,正转状态一切正常,虽然螺纹有点浅,试了一下也能套上铜螺帽,算完工。

    打开电脑,放狗没找到电路图...,抽根烟,下了个决心,自己慢慢顺电路板吧。

思路:正转正常,调速正常,说明主要部件没问题,从正反转差异部分查起:
1、检查正反转开关正常
2、发现正反转时调速电位器连接不同,顺着反转时电位器连接到主控板上一个标104的贴片电阻为9k,换之修复。

呵呵,运气比较好 。   写的简单,实际检查、替换测试等时间也超过15分钟了。

主控板:

贴片电阻换个小普通电阻:

加好的灯:

网友:
楼主厉害,贴片都能换

网友:
lz趴在地上干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准确的说:是蹲在地上干活。

教训: 在反转停的状态下,不要用手转动卡盘。(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信)

网友(2019-03-17):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