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视频眼镜烧了

楼主(2011-12-02):
本来5V电源,一不小心接了12V,唉!300元又不见了。悲剧中的悲剧啊。欲哭无泪,呜呜呜~

网友:
 有理由换新的了

网友:
這個星期沒得編隊了!

网友:
不错了 我把笔记本烧了

网友:
300的视频眼镜?哪买的啊?PM下谢谢

网友:
就是、眼睛在哪里买的?告诉一下呗!或QQ297173956

网友:
换新的呵呵呵

网友:
估计是lz自制的

网友:
应该可以修好

你仔细拆开那个有电源开关的灰色盒子,里面有个电路部分,仔细分析,可以找到坏在啥地方,用5V跳过那部分接入好像可以。不过不同情形会有不同的损毁结果。

网友:
拆开检查修一下吧,应该好修的

楼主:
 单片机烧了,还有盘边的那个不知道有没烧,就算换过芯片,也要重新烧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用吗?眼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烧了,还有盘边的那个不知道有没烧,就算换过芯片,也要重新烧录。。。

电路板上有保险丝,应该没烧其它的。我今天想换个MINI USB口的,结果把保险丝吹掉下来了,现在直连的,小心点别乱接就是了

网友:
楼主如果修不了做废品出的话,我收来研究一下

网友:
节哀随便吧

网友:
同道中人。。。。。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