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怎么样准确的定位到原点?

楼主(2011-12-02):
如题,怎么找准原点呢?例如雕刻机手动调节以后,想回到原点,或者是固定工件的板子位置被移动以后,怎么准确定位到原来的原点?
貌似很难找准啊,现在中途一有问题停机,整个工件就废掉了,因为偏差0.3个毫米的话,连螺丝都上不了

网友:
这里的原点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机械原点是机床的固有坐标点,不会因为雕刻材料大小和位置的改变而改变,一个是加工原点,往往是用户自己定义的位置。

      在维宏系统中有个断点续刻,在以外停机后可以继续之前的加工,但是前提是开机要先回下机械原点(和你加工原点的位置没关系),这样一旦意外停机,系统会根据机械原点到加工原点的距离及停机时代码运行的位置继续雕刻(注意一点,停电的时候电脑和雕刻机不是同时停止工作的,因为是开环系统而电脑要停的晚并不知道雕刻机已经停止工作了,所以有时候需要从停止位置之前的几行重新运行)。

      在mach3系统中因为没有断点续刻,所以你要知道大概从什么位置停止的,或者干脆从头开始运行一遍。当然还有需要有机械零点的辅助,你需要知道机械零点到你加工零点的距离。

      以上所说需要机械零点的精度保证,一般用机械限位开关做原点开关的只能凑合用了。

   mach3有寻边功能,我们可以做个直角的金属边框,固定在工作台上作为加工原点,让机器自动寻边,相对能保证些精度

网友:
装原点开关

楼主:
请问自动巡边的原理是什么?一般的机器都支持的吗?
原点开关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自动巡边的原理是什么?一般的机器都支持的吗?
原点开关是什么?

数控雕刻机的寻边功能说起来很简单,刀具和对刀块上分别链接两个导线,当接触后电路接通会有有个信号给电脑,此时的位置就是0点位置
自动寻边和自动对刀需要系统软件支持,维宏中就只有z轴对刀而没有寻边,mach3中都有

原点开关可以是机械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其原来和对刀信号相同

网友A:
相比较于z轴对刀,机械原点一般的真用不上,你有昂贵的配件要加工吗?舍得配精度高的寻边功能吗?也许一年你也寻不到一次边呢,但Z轴对刀一天对N次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较于z轴对刀,机械原点一般的真用不上,你有昂贵的配件要加工吗?舍得配精度高的寻边功能吗?也许一年你也寻不到一次边呢,但Z轴对刀一天对N次也正常

我加工机箱呢,偏差大了,按钮缝隙老大,或者弹不起来,相当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工机箱呢,偏差大了,按钮缝隙老大,或者弹不起来,相当不爽

加工手法问题,只要是一次性走刀加工的东西 不翻面不停机,不会有这情况
如需换刀要等走完G代码自动停机以后 在XY轴工件0点换刀。对刀只需要Z轴归零就好

楼主:
楼上,我加工的又不是一个外壳,是10几个呢,还有上盖和下盖的,都要加工的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要从别的方面找原因了,如果只是原点变了,不会出现按钮缝隙不对的情况,如果是10几个机箱简单做个工装没有原点也不至于说重复定为很差的情况。8楼的说法是对的,把你具体的使用情况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要从别的方面找原因了,如果只是原点变了,不会出现按钮缝隙不对的情况,如果是10几个机箱简单做个工装没有原点也不至于说重复定为很差的情况。8楼的说法是对的,把你具体的使用情况说说

8楼的方法正确。当在不能自动换刀的雕刻机上雕刻和铣边时,换刀的位置就是在XY的原点。但当你的工件位置变了,原点还需重新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要从别的方面找原因了,如果只是原点变了,不会出现按钮缝隙不对的情况,如果是10几个机箱简单做个工装没有原点也不至于说重复定为很差的情况。8楼的说法是对的,把你具体的使用情况说说

我在雕刻机上面装了一块板,然后在板子上面铣了一个槽,刚好可以把外壳卡进去,但是原点是在外壳上面的一个角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我加工的又不是一个外壳,是10几个呢,还有上盖和下盖的,都要加工的

如果批量加工,我建议你做个卡工件的框子,这样就不用每次换工件都重找原点了。但是,工件的厚度有误差,Z轴的原点还是需要找,否则的话,厚的工件会吃刀深一些并且会把尖刀类的铣刀刀尖弄折。
林大夫最近有空逛坛呀,那个谁谁谁的铸铁机不再代理了?对我有印象吗?

网友D:
好像工件被移动后啥开关都不会找到工件原点了吧?我是不会找。今天上午我就雕个东西,雕完取下来看看,有点雕浅了,再想装到原来的地方我就不会装了。我这菜鸟没经验,下次一定要看好再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工件被移动后啥开关都不会找到工件原点了吧?我是不会找。今天上午我就雕个东西,雕完取下来看看,有点雕浅了,再想装到原来的地方我就不会装了。我这菜鸟没经验,下次一定要看好再拿下来。
工件重复装夹只能靠夹具定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批量加工,我建议你做个卡工件的框子,这样就不用每次换工件都重找原点了。但是,工件的厚度有误差,Z轴的原点还是需要找,否则的话,厚的工件会吃刀深一些并且会把尖刀类的铣刀刀尖弄折。
林大夫最近有空逛坛 ...

当然知道你是谁了,发来我就给卖啊,有钱谁不赚啊

网友:
雕刻机没有玩过,只玩过线切割,线切割不怕掉电,来电了继续切,随便怎么断电都不怕,没有机床原点的概念,只有工件原点,回原点要么系统自己回要么人工记坐标,手轮上有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知道你是谁了,发来我就给卖啊,有钱谁不赚啊

嘿嘿,有时间再去旺旺骚扰老兄。

网友:
原点无非是XY坐标!除非你丝杠有问题或者步进电机失步,要不回家的路径很简单

网友E:
不就是二次加工(夹装)嘛
有寻边就用寻边,没有就用卡尺,仔细点,0.05以内不是问题

比如在车下来的圆饼上刻异形轮廓,就可把圆饼中心设置为工件原点,然后主轴夹装一个精密点的光杆,用卡尺测量光杆到圆饼四周的距离,然后在CNC软件里数字定位再清零就OK了
Z轴对0,如果没有对刀块,可以利用台面或工件某一平面来做,找一张很薄的纸,放在刀具下面,一边来回移动纸条一边缓慢下刀(维宏可以0.01mm步进),等到纸条无法移动的时候就是刀具与被测面的距离不足一张纸的厚度了,很多加工情况下这样的精度足够了

网友:
用维宏的话任你怎手动操作按F7即可回工作原点,即使你关机睡觉、明天开机按F7也能实现。唔,回原点后,Z轴位置是你所设的安全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二次加工(夹装)嘛
有寻边就用寻边,没有就用卡尺,仔细点,0.05以内不是问题

比如在车下来的圆饼上刻异形轮廓,就可把圆饼中心设置为工件原点,然后主轴夹装一个精密点的光杆,用卡尺测量光杆到圆饼四周 ...

好主意,不错,学习了!

网友:
CNC中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原点漂移,经常造成工件加工形位公差不合格,当然这一问题在CNC中产生是多方面造成的,楼主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步进电机没有伺服电机所具有的一转脉冲信号和机床回零开关功能不能记忆绝对机床机械坐标系所致,机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这是一个业余条件下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一问题不予讨论。请参考论坛中的一篇帖子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抱歉我无法找到链接

在工件附近设置对刀点或对刀块,将工件坐标点数据引在对刀块上即可(只是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断电后重新对刀,所有工件加工结束后取下即可,精度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工业级CNC机床能够保证在0.03-0.05(如果做模具加工用试切接刀的话应该可以保证在0.01-0.03左右),业余条件下0.1应该没有问题,可以使用分中棒对刀(光电式或偏心式-忘了是不是这么说来着 ,光电式使用是注意铁屑毛刺产生的误差,偏心式注意偏心棒最好不是钢的,因为钢质容易有磁性,可以考虑陶瓷偏心分中棒,也不贵,钢制的大概30-100之间?陶瓷的估计也超不过200),当然还有直接使用一精度还可以的钨钢棒慢慢靠近对刀块来对刀,成本最低的一种就是直接拿铣刀试切对刀,要求再高的话可以多次对刀求平均值

还有一个网友说到的取下工件重新装上加工有误差不属于这个问题的范畴,是加工工艺中二次装夹定位的问题

我没有小机床,以上为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经验,纯属纸上谈兵,供参考

网友:
其实楼主问的问题跟我前一段时间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问的是5轴楼主问的是3轴,就是个工装的问题

网友:
用光电开关。重复定位精度在0。01mm内。

网友:
这个帖子是一个学技术的好帖子。

网友:
上面的都弄的有点复杂了,简单点,在XY轴上的机械原点放一个百分表,归零,走到工件原点,然后记下工件原点的坐标就行了,以后工件有点跑了的话就回机械原点,表指针为零,清零,再根据记录的坐标数据走到工件原点清零就行。不过,我把百分表架在工件原点上,重复加工时,看一下百分表的指针是不是在零位就知道机器有没有失步跑位了,维宏卡的回零精度在1丝以内,MACH3就不行了。

以上关键是两点:1回零,2知道有没有失步跑位。

友情提醒:不要太相信百分表,他的零位也会跑!

网友:
友情提醒:不要太相信百分表,他的零位也会跑!-------

网友:
技术贴得顶

网友:
技术贴啊,学习中!!

网友(2012-12-09):
雕刻机没有玩过

网友:
不要太相信百分表

网友:
我用过北京精雕,一个是机械原点,一个是起刀点,你如果要机械原点,可以考虑安装一套光栅尺,只是需要1000多块。这个精度应该就没话说了。。

网友:
刚刚接触雕刻机的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