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 v911电直,尾电机

楼主(2011-12-02):
伟力 v911电直,尾电机是6mm的还是7mm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 6mm 的,鎖尾效果唔錯。

网友:
6MM,但是尾杆比260A长一块。不知道改7MM效果好不好。如果改的话应该要缩短尾杆长度。 因为控没法进工程模式。可能要微调调整好多才奏效。

网友A:
改了长度,还要考虑重心问题,建议不要总是工程模式挂在嘴边,已经好飞的话,根本没必要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长度,还要考虑重心问题,建议不要总是工程模式挂在嘴边,已经好飞的话,根本没必要调

你可能没接触过7MM马达。重很多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
集中顶一下911

网友:
再顶一下911

网友B:
我飞一块电池后(也就5分钟),电机特别烫,必须休息一会再飞另外的电池,这样很不爽啊!有什么办法啊?换电机?换什么样的呢?高手出来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一块电池后(也就5分钟),电机特别烫,必须休息一会再飞另外的电池,这样很不爽啊!有什么办法啊?换电机?换什么样的呢?高手出来给分析一下!

不暴力飞的话电池不应该很烫。 正常飞2块电池也尽量要间隔下。防止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