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池问题

楼主(2011-12-02):
刚买了B6 接上花牌
电池
开始充电显示 BATTERY CHECK。。。 LOW VOLTAGE 这是怎么回事 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没接对线

网友B:
电池的平衡线和总电压输出线都要与充电器相接,仔细看看说明书或者问问商家

网友C:
 单节电压过低,过放严重或者是你设置的s数值和实际的s值不一样!

网友D:
应该是放量放过了。先用手机充电器简单充一下,把单节都充到3.7V以上,在用B6充。我手上有两个这样的过放的。最后两个变一个了。楼主这个怕是也幸免不了了。